[STM32F1] 关于STM32 TIM3 CH1 外部脉冲计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7-07-10):
外部脉冲从TIM3 CH1(PB4)输入。
程序:
1、管脚及时钟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2、TIM3配置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S_TI1FP1,TIM_ICPolarity_Rising,0);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3,ENABLE);

3、定时去读取TIM3 CNT的数值
            tmp=TIM_GetCounter(TIM3);

问题:使用外部信号发生器给PB4方波信号,但是读取TIM3 CNT时一直都是0。外部信号确认没有问题了,已经用示波器看了。不知程序上哪里出问题?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难道TIM3 CH1不能作为外部脉冲计数?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配置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另外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配置,输入捕获的一些属性没有配置,搜搜这个函数就知道了 TIM_ICInit

网友B:
PWM输入捕获都没配置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没有把TIM3跟管脚映射造成的。管脚初始化那里添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配置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输入捕获都没配置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