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X中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2017-07-10):
请问RTX系统把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设的是最高还是最低?我查看源码没看出来。从我目前遇到的问题看,我感觉systick被设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因为我现在把systick的周期设为1ms,遇到一个现象就是串口常丢数据,我把systick的周期设为10ms,就好多了,是不是systick每1ms中断太频繁导致的,如果说systick优先级比较低的话应该也不会影响串口中断,但如果systick中断优先级最高的话我感觉是会影响串口中断的?不知道大家可能指点一下?有没有深入研究过这方面?

网友A:
如果时间片设置成10ms能满足你的需求的话尽量就不要用1ms的,频繁的产生中断会消耗CPU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自己配置的而是ARM的CMSIS的话,systick的优先级是最低的,不会比串口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