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高压输入的DC/DC芯片

楼主(2017-07-10):
适合电瓶车GPS防盗定位器,输入电压最高到100V左右,输出大约5V,1-2A的电流,SOIC8/SOP8封装。
我看了一下别人的GPS定位防盗器产品,内部的8脚电源芯片,型号估计是REMARK的,不知道厂家型号。
和所知道的比如MPS、XL等厂家的也不是P2P的。
  标志是 BDX7EB,未知厂家
   PIN1
   PIN2=电源输入
   PIN3=使能脚,电源输入电阻分压到使能脚,同时接开关,OFF时接地,ON时电阻分压使能
   PIN4=偏置输入,和电源之间有电阻上拉
   PIN5=反馈端
   PIN6
   PIN7=BST自举电容
   PIN8=SW,33UH电感

不知道哪位朋友有用到此类芯片,知道型号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这款芯片我们有,脚位对过你的描述和芯片打字,都是对的 QQ2867714804

网友A:
这类芯片也不少了, 如
THX201 系列
TNY174 系列
TOP221 系列
VIPER12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也不少了, 如
THX201 系列
TNY174 系列

谢谢,你说的都是AC/DC芯片,很多是要变压器的,开关管内阻有10欧姆以上。
我要的DC/DC,是BUCK降压电路,只有一个电感,开关管的内阻很小,电流要2A左右以上的。

网友B:
这种高电压输入的用隔离的方案做就很省事。

楼主:
除了MPS、XL的,还找到一家VC的

网友C:
都差不多 耐压目前基本是在100V左右

网友C:
防盗的一般工作电流不大,内部带锂电池的话,用个500mA电流的都可以了

网友D:
我们有客户用的芯龙的,芯龙的高压产品推广的几年了,已经稳定了,有需要可以找我们

网友:
XL7046  型号太多了 你加我微信吧 15889432280

楼主:
龙芯的,我目前就在使用呀,XL7026,就是电流太小了。
XL7046,倒不知道这个型号,好像网上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盗的一般工作电流不大,内部带锂电池的话,用个500mA电流的都可以了

关键是,内置锂电池很容易坏,要求电池坏了也可以继续工作。

楼主:
目前找到一个V1206的型号,数据手册还是联系后才发给我的。
输出可以到1A以上,输入耐压80V,说实际测试脉冲120V才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内置锂电池很容易坏,要求电池坏了也可以继续工作。

哎 又要便宜 又要东西好 缺零件了还要能工作,难度不小哦;
这不是跟要求汽车不烧汽油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又要便宜 又要东西好 缺零件了还要能工作,难度不小哦;
这不是跟要求汽车不烧汽油差不多嘛 ...

那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汽车有汽油、天然气双用的,或者汽油、动力电池双用的,自然要求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还可以工作。

楼主:
这样设计,虽然内置锂电池坏了,还可以正常工作,普通用户感觉不出来。用户没有感觉,投诉和返修就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设计,虽然内置锂电池坏了,还可以正常工作,普通用户感觉不出来。用户没有感觉,投诉和返修就低了。 ...

你应该投诉你的锂电池供应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一个V1206的型号,数据手册还是联系后才发给我的。
输出可以到1A以上,输入耐压80V,说实际测试脉 ...

规格书可以作为索赔证据,口头承诺的不算吧?
如果实际大部分能到120V,我估计厂家规格书都会标15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投诉你的锂电池供应商

投诉是另外一回事了。
普通锂电池的工作温度不会这么高,而电瓶车的温度就难说了,太阳暴晒可能会大于65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可以作为索赔证据,口头承诺的不算吧?
如果实际大部分能到120V,我估计厂家规格书都会标150V了 ...

实际大部分耐压120V,规格书肯定要更低才对,否则人家要索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大部分耐压120V,规格书肯定要更低才对,否则人家要索赔了。

哈哈,请问你公司的产品说明书上,GPS定位性能是怎么描述的;
是按实测指标描述呢,还是照抄GPS芯片的指标呢?能保证每台产品都优于说明书上的描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请问你公司的产品说明书上,GPS定位性能是怎么描述的;
是按实测指标描述呢,还是照抄GPS芯片的指 ...

这个其实和设计、生产、测试校准有关。
如果是大批量的生产,肯定是按照规格书,规格书是供应商确认过的,而且他们的设备也齐全。
还有,GPS的灵敏度指标,和外围电路有关,特别是GPS天线和LNA。
出厂产品都有合格率要求的,这是质量要求。指标弄虚作假,或者明知有缺陷不去改进,肯定不好呀。
所以,大部分指标是抄数据手册的,少部分指标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实际耐压在120V左右,如果用户真的在120V时测试,故障率会很高的,而在100V时测试,故障率是很低的。
故障率比虚的指标更重要。

网友C:
其实如果供电电压变动范围比较小,比如就是48V/60V电动车上使用,2楼说的AC-DC方案感觉也不错;
除非是要求9~80V宽范围的。

网友E:
这个你可以找我要外置MOS的IC,就可以做到了。TP9920,加我Q给你送样3157773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可以找我要外置MOS的IC,就可以做到了。TP9920,加我Q给你送样315777310

这个不适合的,我找到了你们的网站看过数据手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适合的,我找到了你们的网站看过数据手册了

好的,后来查了下,的确不一样

网友F: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电压输入(不过外部需要加整流滤波),输出电流可以达到600mA(测试过500mA温度比较低不会烫手),它内部集成多种保护功能(比如常见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热保护,……等等)。以上这些仅仅供你参考,毕竟自己测试过才会比较真实。

网友G(2020-10-21):
引用 网友F: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 ...

这个不错,收藏了

网友H:
加我Q:2355767105,我公司专业做各种DC-DC升压、降压,LDO线性降压IC,电池充电IC,电池保护IC等电源管理类IC,价格便宜还免费提供样品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