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 RS232 作为 IO??

楼主(2017-07-10):
计算机需要一路开关量输入。如果专门为此买个 IO 输入卡,太浪费了。
我想利用串口。因为串口是有状态输入的,我就用这个状态位作为外部的输入。
以前我用 DOS 这么干过,不知道现在可以不了。

网友A:
说的好像现在的电脑有串口似的

网友B:
可以,但对开关量的持续时间有要求。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一片MCU,这样适用性更好,还具有扩展性,成本增加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对开关量的持续时间有要求。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一片MCU,这样适用性更好,还具有扩展性,成本增加 ...

我的东西都运行在PC上,现在还得专门做个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东西都运行在PC上,现在还得专门做个MCU???

那又如何?能用最简单且最可靠、成本又低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很好么?你的信号总的接入PC吧,那就得有接头,一个简单的MCU系统完全可以装到标准串口插头里并利用串口供电工作。就算PC没有原生串口用USB转,那信号同样要与转接桥互连,还免不了接插件。于是,同样的招又能玩了。甚至你可以不用成品USB串口线,自己拿公模外壳改改接入方法,把USB串口桥和MCU整合在一起,别人想仿的门槛还大大提高了,多好的事。

网友C:
在windows或者Linux下可能涉及到改RS232的驱动~ 现在一个开关量模块也就百十来块钱,建议您衡量下时间和钱哪个重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又如何?能用最简单且最可靠、成本又低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很好么?你的信号总的接入PC吧,那就得有接头 ...

说来说去,还是得搞个MCU。
我就直接把开关量接到 232 上,什么都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来说去,还是得搞个MCU。
我就直接把开关量接到 232 上,什么都省了。

前帖说了“可以”,可以未必是最佳,想怎么做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