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zigbee网关开发板zigbee模块+8266wifi+无线物联网智能家居

楼主(2017-07-10):
旺宝EIOT开发板硬件资源
1. 用户LED指示灯4个
2.用户按键5个
3.一路485(SP3485)
4.一路CAN(TJA1051T)
5.一个SPI_flash(W25Q16)
6.一路USB_DEVICE(带静电保护USBLC6-2)
7.一路网口(LAN8720)
8.一个zigbee(CC2530)
9.一个串口WIFI(ESP8266)
10.一个蜂鸣器
11.0.96寸的OLED
12.4路继电器输出(带光耦隔离)
13.4路输入(带光耦隔离)
14.一路SD卡座
15.温湿度传感器(DHT11)
16.板子外形尺寸165*129mm
1.旺宝EIOT开发板的软件资源
1.LED控制例程
2.蜂鸣器控制例程
3.按键控制例程
4.串口输出例程
5.SPI-flash例程
6.OLED显示例程
7.485通信例程
8.can通信例程
9.DHT11温湿度显示例程
10.RTC时钟显示
11.4路继电器输出例程
12.4路输入例程
13SD卡文件系统例程
14.USBdevice例程
15.ESP8266_MQTT例程
16.LWIP之TCP客户端例程
17.远程温湿度显示例程(基于无线ESP8266MQTT协议)
18.远程控制设备例程(基于无线ESP8266MQTT协议)
19.mcu+zigbee
20.模拟网关程序
2. 旺宝EIOT开发板上位机软件资源
1.基于C#的TCP调试助手
2.基于C#的温湿显示上位机
3.基于c#的控制设备上位机

网友A:
多少钱钱?请加我微信13981887701

网友B:
多少钱?给个联系方式,有需求!

楼主(2017-08-14):
zigbee网关开发板zigbee模块+8266wifi+无线物联网智能家居

网友C(2017-09-14):
什么情况?

网友D:
智能硬件技术交流群647268561

网友E:
卖不?联系我微信15151816875

楼主:


楼主(2017-10-17):
物联网zigbee网关开发板zigbee模块+8266wifi+无线物联网智能家居,增加一个新例程模拟网关程序

楼主:
新增加例程
17.远程温湿度显示例程(基于无线ESP8266MQTT协议)
18.远程控制设备例程(基于无线ESP8266MQTT协议)
19.mcu+zigbee
20.模拟网关程序

楼主:
二十:模拟网关例程
  MCU+Zigbee,mcu+ESP8266zigbeeESP8266使用串口与MCU通信,ESP8266负责跟服务器通信,zigbee负责与插座节点通信。
     使用步骤:
1. 需要在程序里设置你家里的WIFI账号和密码(保证网络正常,才可以连接我们的服务器),如下图所示。设置完之后,下载程序到407
2.并连接串口,P13排针)就是串口管脚,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端口号。
        3. 在上位机软件文件夹,找到模拟智能家居控制文件夹找到上位机控制软件(smart_home.exe),并打开软件,界面如下
软件使用步骤:
Step1:点击连接服务器,点击订阅主题
   Step2:点击打开网络,然后长按节点开关等待节点设备入网,待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device_add”,说明节点设备已入网,
Step3:点击控制设备,按一下节点插座蓝色灯亮,再按一下蓝色灯灭,以此类推。
Step4:如果要点击删除设备,待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device_NodeDel”,说明节点设备被删除。

网友F(2019-05-13):
哇,是自己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