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多层板中间层设置的小疑惑

楼主(2017-07-10):
第一次画四层板,关于中间层的设置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有的人将中间的地层和电源层是通过【层管理器】中的【》》 ADD Layer】添加的,有的又是通过【》》ADD Plane】添加的.......   我想问这两种添加方法有没有什么区别??那种更加合理,更符合多层板的规范?????

网友A:
你好啊,精密快速pcb板打样50元起众一电路可制造孔0.2mm、线3mil-  qq:19753289

网友B:
ADD Layer指的是加一层走线层,是正片设计,ADD Plane等于加了一整层铜皮,注意:是一整层都是铜皮,是负片设计用的
对于一般的设计,你就ADD Layer就好了
从材料上来说ADD Layer,ADD Plane都是增加COPPER,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Layer指的是加一层走线层,是正片设计,ADD Plane等于加了一整层铜皮,注意:是一整层都是铜皮,是负片 ...

大体上明白了。。。正片和负片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在正常的PCB设计条件下,主要以下几个因素由PCB制造对阻抗产生影响:

1、介质层厚度与阻抗值成正比。

2、介电常数与阻抗值成反比。

3、铜箔厚度与阻抗值成反比。

4、线宽与阻抗值成反比。

5、油墨厚度与阻抗值成反比。

所以我们在控制阻抗时要注意以上几点。
提供一站式的PCB打样制板加工,提供PCB专业的技术服务,高质量的产品以及高效率的配合!联系电话:13632940353(甘生)  e-mail:19328471@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体上明白了。。。正片和负片代表什么意思???

大面积的地线和电源可以用Plane(负片)。负片即表示当前层默认情况下是整块铜箔,在此层绘制的任何图形都表示挖去相应的铜箔。相关层可以设置地线或电源网络,在其区域范围内的网络名称相同的过孔和焊盘孔自动连通,网络名称不同的过孔和焊盘孔自动避让。同一Plane层中可以根据需要按区域分割为不同的电源网络或地线网络平面。

用普通层,然后手动铺铜(实心)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如果PCB有涉及到过孔或焊盘孔的修改,手动铺铜需要更新,而采用Plane则一般不用另外进行处理,除非在有孔不在相关分割平面内导致网络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