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中国孩子的micro:bit:TurnipBit自制小乐器教程实例

楼主(2017-07-10):
  孩子们是最贪玩的也是最聪明的,因此在过去的数年中,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寓教于乐的理工科知识(STEM)学习新方法。如今这类产品中又有了一名新成员,TPYBoard重磅推出一款针对小白、中小学生的可编程计算机设备,意在依靠“炫酷”来吸引孩子学习编程知识。

  编程像乐高一样简单!

  TurnipBit不需要在电脑上写代码,枯燥地学习编程,而是通过图形化拖拖拽拽的编程方式,轻松地创造出自己的游戏、音乐、科学实验,以及控制机器人。

  TurnipBit自制小乐器

  下面就使用TurnipBit制作了一款简易的乐器,分享出来给大家交流学习一下。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动手做起来!

  实物成品如下图:

  这个小乐器的主要是能依靠可调电阻调节输入电压,再通过蜂鸣器发出不同音调的音乐出来,里面的蓝色圆柱LED灯主要是用来显示一下当前的输入电压(可不要),LED灯越亮,蜂鸣器输出的音调越高。使用板子LED灯的亮度和度数显示当前的频率高低。

  小乐器制作过程:

  这个简易的乐器主要使用的器件如下:

  TurnipBit一块

  蜂鸣器一个(TurnipBit上面自带了耳机接口,没有蜂鸣器接上耳机和音响,或许效果更好)

  可调电阻一个

  杜邦线四根

  鳄鱼钳导线一根

  LED一个(可以不要)

  面包板一个(也可以直接用线连接针脚的,用面包板好看一些)

  1.蜂鸣器简要介绍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蜂鸣器在电路中用字母“H”或“HA”(旧标准用“FM”、“ZZG”、“LB”、“JD”等)表示。

  2.可调电阻简要介绍

  可调电阻的标称值是标准可以调整到最大的电阻阻值,理论上,可调电阻的阻值可以调整到0与标称值以内的任意值上,但因为实际结构与设计精度要求等原因,往往不容易100%达到“任意”要求,只是“基本上”做到在允许的范围内调节,从而来改变阻值。

  可调电阻一共有三个引脚,两边的引脚分别接3.3V和GND,中间的引脚接到想要读取电压值的引脚上。

  硬件接线方法如下图:

  这次主要是要使用图形编码来制作的小实验,这次需要用到的命令主要有音乐里面的播放音调命令,逻辑里面的如果和判断条件命令,循环里面的重复命令和读取ADC值的命令等。

  接下来就一一介绍一下这些命令的选择和命令中参数的使用方法进行介绍和讲解。

  1.播放音调命令

  播放音调命令就是控制蜂鸣器播放出相应的音调的声音。

  下面讲解一下各个参数和使用方法。

  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在命令选择区域中,选择音乐,选择播放音调命令,如图

  播放音调命令中共有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分别控制蜂鸣器输出的音调和输出时间,如下图:

  2.如果和判断条件命令

  如果和判断条件命令,使用如果命令,是为了判断命令里面的判断条件命令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执行相应的命令。

  使用如果和判断条件命令,需要在命令选择区域里面选择逻辑,选择如果和判断条件命令即可,如下图:

  在选择了如果命令的时候,必须要加上判断条件命令,具体格式如下图:

  3.重复命令

  重复命令是在判断一个条件是否成立,如果这个条件成立,则执行相应的指令。

  使用重复命令,在命令选择区域中选择循环,选择重复命令,如下图:

  在选择了重复命令后,在判断条件上加入一个逻辑里面的真命令,即可完成一个无限循环,如下图:

  4.读取ADC值

  读取ADC值的命令,是为了读取相应的引脚输入的电压值。

  选择读取ADC值的命令,需要在命令选择区域,选择引脚,选择读取X引脚的模拟电压值,如下图:

  上面介绍了基本的命令的使用方法,下面说一个这次要制作的小乐器的基本原理。

  这个小乐器的的控制端是一个接在电源上的一个可调电阻,利用改变阻值来改变相应的输出音调。下面贴上我做的代码的截图:

网友A(2018-01-25):
买一个回来给小朋友学习学习。玩玩

网友B(2022-01-07):
有人玩过这个Microbit遥控器的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533085258.10.548619dbuZkevH&id=598635522516

网友C(2025-04-21):
你好,我拿到这个板子测试,有几个引脚是不能作为I/O口,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