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仿真带宽不足

楼主(2017-07-10):
设计一个级联放大电路,但是理论带宽可达到300M,实际带宽测量仅仅100M,如图2是我用OPA847逐级分析所得仿真图像,但是带宽严重不足,理论上OPA847的GBW达到3900,放大5倍,至少应该有700M带宽,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从电路看, C3 对带宽有限制作用, 先拿掉它试试

网友B:
就是那个12p电容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 C3 对带宽有限制作用, 先拿掉它试试

取掉以后波形非常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12p电容惹的祸!

我改成1P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成1P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改成1p没什么用,而且输出非常不稳定,容易自激是不是?
说明你还是没有认真看懂这个器件的DATASHEET。建议你仔细看这几根曲线:1、开始的两组曲线:小信号同相放大频响曲线与小信号反相放大频响曲线,重点关注随着放大倍数的下降曲线的“翘尾巴”现象。2、datasheet第7页运放的开环频率响应曲线,重点关注其相位余量。
另外,我以前写过一篇帖子,你可以看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9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1p没什么用,而且输出非常不稳定,容易自激是不是?
说明你还是没有认真看懂这个器件的DATASHEET。建 ...

谢谢,我重新计算一下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不够大。C3降帶宽。要有特定负載及條件才能达到标称规格。

我前几天把C2和R3都删除了,直接接地带宽会变大一些,这样可以吗?C3降带宽指的是不要接C3?但是那样子波特图上翘太严重,引入C3可以引入一个极点,把峰压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把C2和R3都删除了,直接接地带宽会变大一些,这样可以吗?C3降带宽指的是不要接C3?但是那样子波 ...

唉,你还是没看懂我给你的提示。再给你个明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通常要达到最大GBW是有一定條件,如特定电压丶负载。而且GBW也有误差。
2:仿真模型与实体的差异。尤其 ...

因为只是设计前端放大,负载我也不清楚是怎样的,可能也就做做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你还是没看懂我给你的提示。再给你个明示吧:

汗,小白确实没太懂,刚刚开始电子学设计,datasheet上的许多数据看的懵懵懂懂的努力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汗,小白确实没太懂,刚刚开始电子学设计,datasheet上的许多数据看的懵懵懂懂的努力学习中 ...

这个运放为了提高频率响应,其内部的相位补偿电容较小,所以构成放大器的稳定增益不能小于12(原因可以参见我的那篇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994-1-1.html)。楼主的放大器的增益为6,远小于其稳定增益,所以不稳定是必然的。然后楼主为了放大器稳定,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了电容,那样等效于增加运放内部的补偿电容,其结果就是频响变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汗,小白确实没太懂,刚刚开始电子学设计,datasheet上的许多数据看的懵懵懂懂的努力学习中 ...

粗浅说明下,增益增加,1/F减小。这个时候增加了相位裕度,因为开环增益曲线和反馈网络beta曲线相交的地方上升。参照847的datasheet,可以看到只有当G>12时,才有比较稳定的相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为了提高频率响应,其内部的相位补偿电容较小,所以构成放大器的稳定增益不能小于12(原因可以参 ...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浅说明下,增益增加,1/F减小。这个时候增加了相位裕度,因为开环增益曲线和反馈网络beta曲线相交的地方 ...

明白了,灰常感谢,原来运放的增益范围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