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之旅

楼主(2017-07-14):
今年春上,开始学习DSP,中间各种烦事,学习了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被各种杂事中断了,暑假开始,继续DSP之旅。

在日志里面记录了,通过CCS6如何创建工程,别笑,那时候,创建一个新工程我用了两天,跟着一些书籍进行配置,最后竟然还是会出错,然后就借助网上的大神的帖子,顺利创建新工程,刚又看了下写那篇日志的时间,是4/5,这之间我都做了些什么那??????一直心心念着学习DSP,现在发现自己脑袋里空空如也,没有为之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外在原因有,重要的是自己内在的原因,有时候,一件事情,你可以**一天、一周,一个月,但是,慢慢地你的热度就会下降,最后完全抛到脑后,说的就是我自己。有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目标一点点地靠近自己,最终目标会如期而至,不用着急,慢慢来,每天进步一点点。
开篇
时钟在一个系统中的作用真可谓是心脏之于人,重要性不必说,一个系统若是时钟就不稳定,那这个系统几乎谈不上可靠,故还是从时钟系统学起。

dsp的时钟源可以来自外部无源晶振,还可以通过有源晶振产生时钟信号作为输入。一般用30M有源晶振作为外部时钟源,一般是30M的时钟通过PLL10倍频到300M,然后再2分频产生150M的系统时钟。
这个PLL配置过程参考官方手册,以及官方给出了时钟配置的程序,直接进行调用就行。

例程就是参考这个步骤来写的,有一点不是太明白的是,最后倍频结束后,分频的时候,当分频为1时,要先进行2分频,然后再进行不分频????
官方例程如下:
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
{
    //
    // Make sure the PLL is not running in limp mode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STS != 0)                            //检测到时钟信号不好,直接退出
    {
        //
        // Missing external clock has been detected
        // Replace this line with a call to an appropriate
        // SystemShutdown(); function.
        //
        asm("        ESTOP0");
    }

    //
    // DIVSEL MUST be 0 before PLLCR can be changed from
    // 0x0000. It is set to 0 by an external reset XRSn
    // This puts us in 1/4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分频部分先设定为4分频,在PLLCR改变之前,DIVSEL  必须为0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EDIS;
    }

    //
    // Change the PLLCR
    //
    if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EALLOW;

        //
        // Before setting PLLCR turn off missing clock detect logic
        //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1;                                                                 //改变PLL倍频系数时,要把丢失时钟检测关闭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EDIS;

        //
        // Optional: Wait for PLL to lock.                                                                        //在对时钟分频时,要保证PLL已经入锁
        // During this tim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OSCCLK/2 until                                      //pLL稳定之前,内核时钟为OSCCLK/2 =15M
        // the PLL is stable.  Once the PLL is stable the CPU will
        // switch to the new PLL value.                                                                         //PLL一旦稳定下来,内核时钟转变为新的值
        //
        // This time-to-lock is monitored by a PLL lock counter.
        //
        // Code is not required to sit and wait for the PLL to lock.                                    //代码不需要等待PLL入锁,但是,如何代码在做一些关键的事情时,需要正确的时钟
        // However, if the code does anything that is timing critical,                                 //入锁,最好等待时钟转换完成
        //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clock be locked, then it is best to
        // wait until this switching has completed.
        //

        //
        // Wait for the PLL lock bit to be set.
        //

        //
        // The watchdog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this loop, or fed within                                //在循环之前,要保证开门狗关闭,或者喂狗
        // the loop via ServiceDog().
        //

        //
        // Uncomment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打开看门狗
        //
        DisableDog();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等待PLL入锁
        {
            //
            // Uncomment to service the watchdog
            //
            //ServiceDog();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0;                //振荡器时钟丢失检测使能
        EDIS;
    }

    //
    // If switching to 1/2
    //
    if((divsel == 1)||(divsel == 2))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divsel;
        EDIS;
    }

    //
    // NOTE: ONLY USE THIS SETTING IF PLL IS BYPASSED (I.E. PLLCR = 0) OR OFF
    // If switching to 1/1
    // * First go to 1/2 and let the power settle
    //   The time required will depend on the system, this is only an example
    // * Then switch to 1/1
    //
    if(divsel == 3)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来,不是直接赋成3就行了,,求解,我看网上有说是为了防止两个
    {                                                            //分频器同时分频出现错误,可是这样先分成2分频,再分成1分频就行了??????不是太懂,还望大神指点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2;
        DELAY_US(50L);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3;
        EDIS;
    }
}

红色部分是我的一些理解。

通过以上的配置,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钟了。为了保证这个时钟时时刻刻稳定可靠,就要对他进行时时刻刻地监控

正常情况下,OSCCLOCK counter(7位)对OSCCLOCK进行计数,VCOCLOCK counter(13位)对VCOCLOCK进行计数,当OSCCLOCK counter计数器溢出时,自动对VCOCLOCK counter清零,正常时,OSCCLOCK counter计数器不会溢出
非正常时(OSCCLOCK时钟丢失时)PLL会进入limp - mode模式并会有一个低频时钟产生,VCOCLOCK counter计数器对该低频时钟进行计数,溢出时将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对CPU、外设等复位,并将PLLSTS[MCLKCLR]位置1,当检测到PLLSTS[MCLKCLR]位为1时,表明系统时钟工作在limp mode模式下。需要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通过向PLLSTS[MCLKCLR]写1,对该位清零,并时钟电路复位,再次上电观察PLLSTS[MCLKCLR]位,重复该过程,直到正常。

考虑到一些外设有可能会需要时钟,DSP专门引出了一个时钟XCLCKOUT为其所用

默认情况下,是将XCLKOUT设置为系统时钟的四分频37.5M,也可以自己设置,最大不超过系统时钟SYSCLKOUT。

这之上的配置过后就可以得到保证系统时时刻刻稳定的时钟了!TI公司又将这个系统时钟分为低速时钟和高速时钟,分别分给不同的外设,之前学习过TI得msp430,这和430里面的架构感觉完全一致,这样可以降低功耗。

为不同的外设提供相应的时钟,低速的外设给你高速的时钟也只能是浪费,并且还有可能速度太快,你跟不上;高速外设提供低速时钟,只能拖后腿,故合适才是最重要的。中庸之道
当有些外设不用的时候,可以将其关闭,以降低功耗,InitSysCtrl()函数中,InitPeripheralClocks()该函数对外设时钟进行初始化,即将一些不必要的外设时钟关闭,以降低功耗。

至此,DSP的时钟部分基本总结完毕,以上只是个人的见解,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神指点迷津!dsp之旅,依旧在路上
                                                                                                    ----smtudou
                                                                                                    2017/7/14

楼主:
第一篇:看门狗

学习TI msp430时候第一句话是关狗: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到了学习DSP时,第一句话依然是关狗:DisableDog();              // Disable the watchdog

这看门狗招惹谁了,就这么不受待见,一上来就要给他关掉,杀死。

虽然,我也是杀狗者,但是,今天我要为其平反,看门狗你的用途很大,只是我们渣渣现在用不到,哈哈哈

看门狗:通过名字就可以猜出来他的功能就是看门,监视,时时刻刻监视程序是否跑飞,在工业中,一旦程序跑飞,产生的未知结果可能对设备造成致命性地损坏,故需要时时刻刻地监视其状态,让设备运行在已知的状态下,这基本就是看门狗的功能介绍。

看门狗的工作原理:其实他是一个计数器,对外部有源晶振或者无源晶振进行计数,故他可以不受系统时钟的干扰,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其先对时钟进行512分频,然后,还有一个预分频,接下来就是看门狗使能WDCR(WDDIS),然后送到8位的看门狗计数器进行计数,当计数器溢出时,会产生系统复位信号或者是看门狗中断信号;那如何才可以避免看门狗溢出导致系统复位那???那就喂狗吧,哈哈哈,或者就像我们杀狗者一样残忍,将其杀掉,这样就不会产生复位或者中断信号了,哈哈哈;喂狗,即定时将该计数器进行清零操作,在他溢出之前(饿死之前)对他喂食。那食物是什么那?食物就是一个命令,向WDKEY顺序写入 0x0055 和 0x00AA;

void ServiceDog(void)
{
    EALLOW;
    SysCtrlRegs.WDKEY = 0x0055;
    SysCtrlRegs.WDKEY = 0x00AA;
    EDIS;
}
或者一个XRS复位信号也可以将该计数器清零。
杀狗那?更加简单
只要对WDCR WDDIS位写1即关掉了看门狗模块,但要保证向WDCR WDCHK写101,否则会产生软件看门狗中断或者复位信号,这个位可以用来产生软件看门狗中断或者复位信号。

void DisableDog(void)
{
    EALLOW;
    SysCtrlRegs.WDCR= 0x0068;
    EDIS;
}
通过寄存器SCSR  WDENINT位来使能看门狗复位输出或者是中断输出。
看门狗中断位于group1 channel 8,当要使用看门狗中断时,要将该PIE中断使能

//使能PIE看门狗中断 Group 1 ,interrupt 8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使能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8 = 1;                //使能看门狗中断,第1组  第8中断
IER |= M_INT1;
EINT;                //开总中断

以上就是看门狗部分的一些理解。

In a word,要是你想要保留看门狗,那就定时给他喂食,否则他会乱叫,疯狗乱咬人;要么就干脆给他杀掉,免得麻烦。

                                                                                                    ----smtudou

                                                                                                    2017/7/14

网友A:
感谢分享   还望继续分享

网友A:
看门狗  看来很多人不喜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  看来很多人不喜欢啊

反正我现在不是太喜欢哈~

楼主(2017-10-25):
I am back!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更新,一来是忙着看论文准备开题,二来是各种杂事。。。。。总之就是把这件事情荒芜了,接下来要把他捡起来,因为我发现虽然也学了好多的东西,但是不系统,特别是在开始着手来编写项目的程序时,发现其实好多的东西自己并没有学的很精,故借着这个机会,把dsp系统地过一遍。先立几个flag,那就是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完成对DSP的小结,年前完成小论文,投出去(这个必须搞定),以及画好FPGA的板子并争取放假前调通,过完年回来开始FPGA的学习,负重前行,加油!

  对于DSP进行小结的一个大致安排是:前面将时钟总结过了,接下来以我学的顺序开始。1、GPIO。2、中断。3、epwm。4、ADC。5、SCI。以及接下来要学习的其他模块。

                                                                                                    smtudou

                                                                                                    2017/10/25

楼主:
一、GPIO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时就是从点灯开始,很清晰地记得那时候还是看天翔大哥的视频来跑流水灯,那时候还是大二,现在已是研二,时间似流水。

  要想点灯,还是要对I/O口进行控制,51好像就是直接P1^0 = 1,即可置高,而在越高级的单片机中,需要配置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记得32中就需要配置I/O口的方向,速度,以及是否上拉等等,在DSP这么高级的东西需要配置的东西也不少。

  首先看下GPIO的一个描述:
General  purpose  input / output,即通用输入/输出。不想增加芯片的引脚数,又想增加芯片的功能,那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引脚的复用功能。功能复用的引脚可以通过MUX寄存器来进行功能的选择,如果选择为普通的数字I/O功能,可以通过GPXDIR寄存器来控制引脚的方向,你也可以通过GPXQSELn 和GPACTRL 和GPBCTRL寄存器配置采样窗的宽度进而去除输入信号的一些高频噪声。28335共有3个32位的I/O接口,PortA Contain GPIO0---GPIO31;PortB contain GPIO32---GPIO63;PortC contain GPIO64---GPIO87。

接下来看下他的一个内部结构图,每一组的内部结构图不是太一致,不过整体的结构类似。如下

  分析这个信号的一个流向:

  INPUT: 首先正常工作时,XRS为高电平,不影响输入输出,输入过来先经过一个GPAPUD,对其进行上拉或者不上拉,然后通过GPASEL1/2对其配置成同步或异步模式;同步模式时可以选择采样窗的大小,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干扰,然后就送到了内部,这时候通过GPAMUX1/2将其送往不同的外设模块。与此同时,GPIO0-27可以配置成外部中断1/2,从而触发中断。

  OUTPUT: 正常工作时,XRS高电平,故输出只由GPAMUX1/2选择不同的外设模块,进而将其数据输出。

  输入状态时,如何有效滤除干扰??采用采样窗,他的一个工作原理如下:

  这个采样窗可以用在普通的I/O口和外设的输入引脚,同时外设的输入引脚也可以配置成异步输入。配置成异步输入的模块如下:SCI、SPI、eCAN、I2C、以及ePWM模块的TZ1--6信号。当采样异步输入时,此时采样窗无效。一般引脚复位后默认的量化模式是所有的引脚和SYSCLKOUT同步。

过程:首先由GPXCTRL寄存器中的QUALPRDn来决定采样周期sample period。QUALPRDn是一个八位的数据,最大可以是2^8=256。当数据为零时,此时采样周期为Tsysclkout;当数据不为零时,此时采样周期=2*GPXCTRL[QUALPRDn]*Tsysclkout。

接下来由GPAQSEL1/2来确定采样窗的大小,采样窗即采样几次,共三张选择,可以将图1,采样1/3/6次;当采样3次时,整个采样窗的宽度是2 × 2 × GPxCTRL[QUALPRDn] × TSYSCLKOUT。当采样6次时,采样窗的宽度是5 × 2 × GPxCTRL[QUALPRDn] × TSYSCLKOUT;

如上例,设置采样窗宽度为SYSCLKOUT cycle * 2 * QUALPRD) * 5。此时只有当六次采样都是同一电平时,此时最后才会输出这一电平,当中间有一个毛刺时,该毛刺的宽度不超过采样窗的宽度就被舍弃,认为该信号无效。那是不是这个采样窗的宽度越大越好那???个人觉得并不是,此时导致经过采样窗的信号已经滞后于原始信号采样窗宽度的时间,对于一些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这个采样窗的设计一定要仔细。

这接下来就是一个gpio的一个操作步骤:
1、通过GPxMUX寄存器确定引脚的功能。是作为普通I/O还是作为某种外设引脚。

2、若是作为普通I/O,通过GPXDIR来设定引脚方向,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

3、若是作为输入,考虑下是否需要上拉。引脚默认情况下是上拉的,除了ePWM模块未使能。

4、以及考虑采样窗的宽度。

5、最后考虑是否需要产生外部中断,注意:只有PortA 和 PortB可以产生外部中断。GPIO0--31可以产生XINT1/2以及XNMI;GPIO32--63可以产生XINT3/4/5/6/7。

程序部分:在DSP2833x_headers文件夹下的include文件下,可以看到DSP2833x_Gpio.h,在该头文件中对一些寄存器进行了定义,可以看到其实是通过结构体来对寄存器中的某些位进行索引,感觉和32的库函数有点相似,不过感觉没有32的简洁。

extern volatile struct GPIO_CTRL_REGS GpioCtrlRegs;
extern volatile struct GPIO_DATA_REGS GpioDataRegs;
extern volatile struct GPIO_INT_REGS GpioIntRegs;

这是我们经常需要用到的几个  通过GpioCtrlRegs对GPIO的一些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操作;通过GpioDataRegs对GPIO的数据寄存器操作;通过GpioIntRegs对中断寄存器进行操作。
例如我们经常用到的一句话的解释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X00;                //GPIO功能
他是如何实现该功能的那??其实就是层层控制,有点像中国的分封制
其实GpioCtrlRegs代表一个结构体,如下所示:
struct GPIO_CTRL_REGS {
    union  GPACTRL_REG  GPACTRL;   // GPIO A Control Register (GPIO0 to 31)

    //
    // GPIO A Qualifier Select 1 Register (GPIO0 to 15)
    //
    union  GPA1_REG     GPAQSEL1;

    //
    // GPIO A Qualifier Select 2 Register (GPIO16 to 31)
    //
    union  GPA2_REG     GPAQSEL2;

    //
    // GPIO A Mux 1 Register (GPIO0 to 15)
    //
    union  GPA1_REG     GPAMUX1;

    //
    // GPIO A Mux 2 Register (GPIO16 to 31)
    //
    union  GPA2_REG     GPAMUX2;

    union  GPADAT_REG   GPADIR;    // GPIO A Direction Register (GPIO0 to 31)

    //
    // GPIO A Pull Up Disable Register (GPIO0 to 31)
    //
    union  GPADAT_REG   GPAPUD;

    Uint32              rsvd1;
    union  GPBCTRL_REG  GPBCTRL;   // GPIO B Control Register (GPIO32 to 63)

    //
    // GPIO B Qualifier Select 1 Register (GPIO32 to 47)
    //
    union  GPB1_REG     GPBQSEL1;

    //
    // GPIO B Qualifier Select 2 Register (GPIO48 to 63)
    //
    union  GPB2_REG     GPBQSEL2;

    union  GPB1_REG     GPBMUX1;   // GPIO B Mux 1 Register (GPIO32 to 47)
    union  GPB2_REG     GPBMUX2;   // GPIO B Mux 2 Register (GPIO48 to 63)
    union  GPBDAT_REG   GPBDIR;    // GPIO B Direction Register (GPIO32 to 63)

    //
    // GPIO B Pull Up Disable Register (GPIO32 to 63)
    //
    union  GPBDAT_REG   GPBPUD;

    Uint16              rsvd2[8];
    union  GPC1_REG     GPCMUX1;   // GPIO C Mux 1 Register (GPIO64 to 79)
    union  GPC2_REG     GPCMUX2;   // GPIO C Mux 2 Register (GPIO80 to 95)
    union  GPCDAT_REG   GPCDIR;    // GPIO C Direction Register (GPIO64 to 95)

    //
    // GPIO C Pull Up Disable Register (GPIO64 to 95)
    //
    union  GPCDAT_REG   GPCPUD;
};

union GPA1_REG {
    Uint32              all;
    struct GPA1_BITS    bit;
};

struct GPA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GPIO0:2;            // 1:0    GPIO0
    Uint16 GPIO1:2;            // 3:2    GPIO1
    Uint16 GPIO2:2;            // 5:4    GPIO2
    Uint16 GPIO3:2;            // 7:6    GPIO3
    Uint16 GPIO4:2;            // 9:8    GPIO4
    Uint16 GPIO5:2;            // 11:10  GPIO5
    Uint16 GPIO6:2;            // 13:12  GPIO6
    Uint16 GPIO7:2;            // 15:14  GPIO7
    Uint16 GPIO8:2;            // 17:16  GPIO8
    Uint16 GPIO9:2;            // 19:18  GPIO9
    Uint16 GPIO10:2;           // 21:20  GPIO10
    Uint16 GPIO11:2;           // 23:22  GPIO11
    Uint16 GPIO12:2;           // 25:24  GPIO12
    Uint16 GPIO13:2;           // 27:26  GPIO13
    Uint16 GPIO14:2;           // 29:28  GPIO14
    Uint16 GPIO15:2;           // 31:30  GPIO15
};

就是结构体的一个嵌套,TI把它写好了,咱们只需要进行调用就行了,但是,前提是,这个索引是没有错误的,当你用这种方法时就已经默认了TI提供的.H文件无错,不过基本不会有错的哈~~~

接下来就是一个控制LED的C文件以及H文件

void LED_Init(void)
{
        EALLOW;                        //将引脚设置为通用I/O    并且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X00;                //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0X00;                //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0X00;                //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设置为输出
        EDIS;

        /*初始化为高电平    即所有LED均灭*/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置高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 1;                        //置高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 = 1;                        //置高

}

#ifndef LED_H
#define LED_H

#define LED2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define LED3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define LED4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

#define LED2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define LED3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
#define LED4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

#define LED2_TOGGLE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define LED3_TOGGLE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define LED4_TOGGLE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 end of LED_H definition

                                                                                                    smtudou

                                                                                                    2017/10/25

网友A:
有更新了  帅

楼主:
要向你们大佬看齐,哈哈哈~

网友B:
学习!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网友C:
朋友 ,我也不会创建工程,我照着你的做了,但是还是有50个警告,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C:
我又重新弄了一遍,弄好了,不过能不能加你一个好友,想向你请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重新弄了一遍,弄好了,不过能不能加你一个好友,想向你请教东西

不好意思哈,这几天忙着开题,一直没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重新弄了一遍,弄好了,不过能不能加你一个好友,想向你请教东西

什么方面的,我不一定会的,你说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一起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定时器
    前面总结了时钟、GPIO、中断、接下来就真的该说说定时器了,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想在时 ...

大哥,小弟我最近实习也在用dsp,能不能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呢

楼主(2017-11-28):
引用 网友D:
大哥,小弟我最近实习也在用dsp,能不能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呢

论坛里面有很多大神的,咱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十一月份
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准备开题!
好久没有更新,接下来继续进行思路梳理!!!
不可懈怠!!!

网友E(2018-03-02):
菜鸟一名 ,才刚装上编译环境 ;跟着楼主的步伐,踏进dsp的学习旅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