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WM现象

楼主(2017-07-10):
void Pluses(void)                                                                        //励磁脉冲设置     P10.4与P10.5
{
        const Timer_A_PWMConfig pwmConfig30 =                     //TA3.0  P10.4
                {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                        //选择为ACLK时钟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1分频
                               5240,                                           //周期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选择通道0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RESET,            //电平方式
                        2620,                                              //周期
                };

        const Timer_A_PWMConfig pwmConfig31 =                     //TA3.1  P10.5
                {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                        //选择为ACLK时钟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1分频
                               5240,                                           //周期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1,                //选择通道1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SET,                    //电平方式
                        2620,                                              //周期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10,GPIO_PIN4,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Timer_A_generatePWM(TIMER_A3_MODULE, &pwmConfig30);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10,GPIO_PIN5,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Timer_A_generatePWM(TIMER_A3_MODULE, &pwmConfig31);

}
各位路过的大神,请看上面的例程。
执行后,P10.4口,没有脉冲串。P10.5口,有6.25Hz脉冲串。
还请高手帮忙看看,到底啥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类型片子,经验是检查IO状态,复用等

网友A:
430 的好像还有时钟有些默认是关的

楼主:
我是用的是MSP432P401,使用固件函数库编写程序。

楼主:
我将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改为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4。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10,GPIO_PIN4,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改为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9,GPIO_PIN3,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就能正常发出脉冲串。
我原来以为P10.4口坏了,将这个口强行置位,是正常的,证明口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类型片子,经验是检查IO状态,复用等

IO没有复用。两路PWM,分别使用10.4P和10.5P。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 的好像还有时钟有些默认是关的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两个结构体同时使用的ACLK作为两个PWM口的时钟源。所以,应该不是您怀疑的原因。

网友B:
奇怪的问题。把TA3.0换一个输出模式试试

网友C:
查看IO复用功能是否已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IO复用功能是否已打开

你好。我用的P10.4P10.5,没有复用IO。您再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问题。把TA3.0换一个输出模式试试

版主啊,我已经被这些奇怪的问题,折腾的精疲力尽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配置第二路PWM的时候把第一路的配置清掉了

网友E:
pwmConfig30 配置这句有问题: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RESET,            //电平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wmConfig30 配置这句有问题: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RESET,            //电平方式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Config30 配置这句有问题: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RESET,            //电平方式

我的注释不正确。
我也发现调整了P10.4和P10.5的配置顺序,结果不一样。
请问,我是用了两个CCR寄存器,怎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怎么解决呢?

楼主:
我的注释不正确。
我也发现调整了P10.4和P10.5的配置顺序,结果不一样。
请问,我是用了两个CCR寄存器分别对两个口进行配置,怎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库?
官网最新的手册里,参数定义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库?
官网最新的手册里,参数定义和你的不一样

版主这两种:TIMER_A3_BASE和TIMER_A3_model,是一样的,前者版本早一些后者晚一些。谢谢
15楼的帖子,我没有看懂,能否请细致的分析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Config30 配置这句有问题:
TIMER_A_OUTPUTMODE_TOGGLE_RESET,            //电平方式

你好大神,我的目的是用TA3.0TA3.1发出同频反相的脉冲串,所以输出模式的配置采用了TOGGLE_SET和TOGGLE_RESET。请问,这样使用有什么问题呢?我是用了两个CCR寄存器,怎么会出现初始化一个口会影响另一个口呢?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我的目的是用TA3.0TA3.1发出同频反相的脉冲串,所以输出模式的配置采用了TOGGLE_SET和TOGGLE_R ...

我没用过MSP430,从经验来看,建议你把芯片规格书中这部分相关的系统寄存器配置看细看透。
要做好产品,不花时间了解芯片规格书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P10.4P10.5,没有复用IO。您再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没用过这些MCU不是很清楚,只能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些MCU不是很清楚,只能提供思路

已经很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两种:TIMER_A3_BASE和TIMER_A3_model,是一样的,前者版本早一些后者晚一些。谢谢
15楼的帖子,我 ...

可能库函数有bug,你觉得呢?配置一个io的时候影响到了其他io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msp432这个芯片?

网友G:
时钟配置对没有哦,默认的始终只有32768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库函数有bug,你觉得呢?配置一个io的时候影响到了其他io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msp432这个芯片?
...

这个.....我也很迷惑
我做了这个测试,由配置TA3.0和TA3.1,改为配置TA3.1和TA3.4,那么就能输出同频反相的脉冲串。
我觉很奇怪。您有什么判断,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钟配置对没有哦,默认的始终只有32768哦

你好,能否再说的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很迷惑
我做了这个测试,由配置TA3.0和TA3.1,改为配置TA3.1和TA3.4,那么就能输出同频反相 ...

不在一组端口就不会相互影响。你试试TA3.3和TA3.4会不会相互影响
另外,建议你使用最新的库试试,一般来讲旧的库函数bug会更多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再说的清楚一些,谢谢

你程序里面pwm时钟源用的aclk,你主函数里面有没有配置aclk,如果配置了,检查下aclk是不是正常工作的,或者你把pwm的时钟输入换成m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一组端口就不会相互影响。你试试TA3.3和TA3.4会不会相互影响
另外,建议你使用最新的库试试,一般来 ...

版主,您好:
1.我使用的就是最新版本的固件函数库。
2.我的初衷是使用TA3.0和TA3.1,出现了本帖的奇怪情况。如果改成TA3.1和TA3.4,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程序里面pwm时钟源用的aclk,你主函数里面有没有配置aclk,如果配置了,检查下aclk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

你好。谢谢指点。我解释一下:
首先,ACLK是配置过的。因为如果我单步仿真,是能够发出期望的脉冲的。现在的问题是希望同时使用TA3.0和TA3.1发出6.25Hz的脉冲,哪个口的初始化放在配置顺序的第二个,那么第一个就会停止输出脉冲。还有,如果将TA3.0TA3.1改为TA3.1TA3.4,那么两个口都会正常的发出6.25Hz的脉冲。
这是十分不解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指点。我解释一下:
首先,ACLK是配置过的。因为如果我单步仿真,是能够发出期望的脉冲的。现 ...

这样子哦,你不用他的库函数,直接配置寄存器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1.我使用的就是最新版本的固件函数库。
2.我的初衷是使用TA3.0和TA3.1,出现了本帖的奇怪情 ...

TA3.0和TA3.1都在P10
TA3.3和TA3.4在P9

我在外地出差,没法验证。所以希望你能验证下同时使用TA3.3和TA3.4会不会相互干扰。如果也干扰,就能确定是库函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3.0和TA3.1都在P10
TA3.3和TA3.4在P9

好的。我试一下,会将结论告诉你。谢谢

网友H:
检查一下在配置第二路PWM的时候有没有把第一路的清掉

网友I:
把TA3.0换一个输出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