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TD502D232H 收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7-07-10):
  想请问下,金升阳的技术,我这边有三路信号需要用232收发器来通讯,且通讯收发两个模块的电源是分别隔离的,收发器和电源隔离模块都是用金升阳的,与大地之间也用了隔离变压器。过EMC,按照推荐电路图接法,其中收发器隔离输出端接接地部分有连接到大地,这样的接法是否会影响隔离效果,如果不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的?

你好!因为我们这个论坛是已经关闭了的,所以不会实时在线。您的技术提问可随时邮件至我司FAE技术支持邮箱,他们会直接回复邮件的噢~~FAE:fae@mornsun.cn

网友B:
您好!
我司推荐电路这个接法的目前主要是考虑静电防护,而且接大地是通过高阻值电阻和电容后衔接,并不是直接相连,此电路经实验室测试能够满足我司技术手册上承若的指标,请放心应用。
如果对静电不做考虑或者要求不高,是可以不和大地连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司推荐电路这个接法的目前主要是考虑静电防护,而且接大地是通过高阻值电阻和电容后衔接,并不是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因为我们这个论坛是已经关闭了的,所以不会实时在线。您的技术提问可随时邮件至我司FAE技术支持邮 ...

好好的论坛可以讨论很多问题,怎么就关闭了,可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好的论坛可以讨论很多问题,怎么就关闭了,可惜了。 ...

针对电源技术的提问后续您可以直接邮件至我司技术支持咨询噢,fae@mornsu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