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基极为什么会有电平变化

楼主(2017-07-10):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这是电动防盗报警器的防盗信号控制电路,MCU IO接单片机IO,P5接电动车控制器的处理器的IO。

MCU程序固定输出是低电平,在此条件下接控制器A(方波控制器),P5为高电平5V, MCU IO是低电平,转动转把电机转动,MCU IO无变化(除有噪声产生),如图二。

如果接控制器B(正弦波控制器),P5是高电平3.3V, MCU IO是低电平,但是转动转把,MCU IO电平会抬高了,如图三。

所以影响Q7开关,想问这个是为什么,基极电平怎么受集电极控制了?找不到原因,请教下大家,谢谢。

楼主:
接收信号是315M是不是电机转动产生干扰影响了单片机造成?MCU 工作电压5V

网友A:
看不懂,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B:
不会吧,除非是单片机受到干扰才出现的信号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除非是单片机受到干扰才出现的信号不稳定的情况

回头基极对地增加个电阻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消除影响?

网友B:
加下拉电阻为了抑制单片机上电瞬间IO口电平不稳导致三极管导通

网友C:
1.看电源上有没有这个波形。
2.侃单片机输出有没有这个波形。
3.检查示波器地线夹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地线引入了这个干扰信号?
4.注意,这个波形是交流,三极管BE之间是有电容的,可以串回来,不奇怪。

网友D:
这个电路整个没看到,但是设计的有问题,电机转动,对MCU产生噪声影响说明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整个没看到,但是设计的有问题,电机转动,对MCU产生噪声影响说明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

电路功率端,大电流变化的器件跟mcu电路应该隔离,至少也是要单点接地

网友E:
查找一下干扰源!

网友F:
MCU电源不稳定?

网友G:
硬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电源上有没有这个波形。
2.侃单片机输出有没有这个波形。
3.检查示波器地线夹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地线 ...

1电源没有
2转电机输出会有,电机不转端口就是低
3地线是夹子夹的系统电源输入端口

网友C:
地线夹太长了,把地线夹到三极管GND附近来。

还有把电机换个灯泡之类的假负载再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加下拉电阻为了抑制单片机上电瞬间IO口电平不稳导致三极管导通

不对,下拉电阻是因为BE两端有电容,三极管断开的时候电容的电要放掉。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无法结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