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串联、共模电感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7-07-10):
最近在做EMI debug的时候发现,在板子上加一个磁珠,会在400多MHz和900多MHz两个问题
频点的垂直方向都有1dB多的改善,水平方向改善不明显,这个很奇怪,难道磁珠的阻抗只
对一个方向有效吗?

并且当我同时串三个同样的磁珠上去之后,没有发现更大的改善。

后来我又尝试共模电感,可以确定共模电感也有类似的效果,1dB多的改善,还没有来得及
做别的尝试。

想请教一下:

1.如果单磁珠有效的话,是不是磁珠串联会增加阻抗,让测试结果更好?
2.单个共模电感有改善,那么我串接两个共模电感,效果会不会更好??
3.如果把共模电感和磁珠串联起来呢?

非常感谢。

网友A(2017-08-16):
1.磁珠就像吸波材料只对固定频率段有作用,串联会增加这个波段的阻抗.也并不是越多越好.
2.EMI测试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敏感度不同,相同的信号在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上的场强也不同。
3.共模电感只对共模干扰有效,磁珠和电感分别对应不同的波段。具体要看规格书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