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要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信号

楼主(2017-07-10):
想要用单片机检测30mV的信号,怎么搞?对直流小信号放大的话,还是用什么运放比较好?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了 用内置12位ad和1.2v读 最小电压可测0.3mv左右 理论可以达到1%精度。。

网友B:
考虑到噪声测试误差啥的感觉还是放大一下比较好 最好用低噪声的运放

网友C:
建议先放大100倍,容易检测。。

网友D:
这个外部ADC分辨率比较高吧。

网友E:
这个最好通过比较器实现。

网友F:
这个分比率得非常高了。

网友G:
这个容易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

网友H:
12位的ADC电路不能分辨这么小信号的

网友I:
可以设置比较器直接产生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