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怎么选

楼主(2017-07-10):
请问大家,我的MCU该怎么选择?
1.费用低。
2.支持usb和串口

查了很久,还是不得方法,还望大家指点。
应该怎么去选型?去生产厂商的主页上对比吗?还是网上这样搜索?
谢谢。

网友A:
MCU选型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功能性能价格采购工艺等都要考虑

网友B:
一般型号的单片机都可以满足的,,常用的如G2553、F149

网友C:
这样的芯片种类太多了,stm32F1系列的大多可以。

网友D:
这个去官网资料查找看看吧。

网友E:
这个usb和串口都集成有m3的内核。

网友F:
低功耗的产品可以选择STM32的产品。

网友G:
具体的功能还没有描述清楚,这样的要求的芯片很多。

网友H:
楼主对芯片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网友I:
官网上有选型指南啊 楼主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J:
楼主可以加我QQ:261533324,我们是单片机的代理商,可以给你推荐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K:
可以看下江苏沁恒的CH554系列,有USB HOST/DEVICE,有串口,最低的一块钱都不到。直接找他们官网的销售就可以了。

网友L(2017-09-19):
沁恒推出超低成本USB单片机,带USB、UART、SPI、ADC等功能模块,SOP16单价1元起。

网友M:
我这边是ST的代理创智芯科  有需要的了解下QQ2885541864

网友N:
低功耗的产品可以选择STM32的产品。

低功耗不是430 的比较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