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7-10):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

网友C:
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效果呢?

网友E: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F:
可以通过fifo实现读写。

网友G:
这样不能立即响应的吧。

网友H:
这个应该都是内部转换之后设计的。。

网友I:
无线的做不成全双工。

网友J:
就像6楼说的,只要无线速度足够快,可以做到时分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