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推荐一款SOP8封装带3路PWM的单片机

楼主(2017-07-11):
谁推荐一款SOP8封装带3路PWM的单片机?其他资源不要求,越便宜越好,多谢!

网友A:
有啊。这种型号大把了,就看你要还要其它什么了,价格从白菜价到黄金价,Q276046384,

网友B:
如果可以用IO口模拟一路PWM 我们很多选择

网友C:
SOP8/SOT23-6封装带3路PWM的单片机都有,台系芯片量大从优啊!

网友D:
这种芯片可以联系我
SOP8 3路PWM 10Bit

网友E:
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应广的PMS154B,  SOP8就含三路PWM,价格不到3毛钱。

网友C:
RE: 谁推荐一款SOP8封装带3路PWM的单片机

有N多这种芯片

网友F:
STC15W  有6路的,就是设置很烦

网友G:
你好,这种很多的,而且性价比高,需要的话请加我QQ:3174866004

网友:
萨瓦迪卡

网友H:
有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