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电感与工字电感能互换吗?

楼主(2017-07-11):
磁环电感和工字电感都有用于电路信号的控制,那么电感值相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磁环电感与工字电感能互换吗?首先让我们看下他们各自的特点吧:
工字电感具有高功率及高磁饱和性,低阻抗、体积小的特点。工字电感,不仅体积小,而且比较容易安装便捷属于插件型电感,占用空间小;高Q值因素;分布电容较小;自共振频率较高;特殊导针结构,不易产生闭路现象,工字电感是利用导线来通过交流电压电流的,工字电感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工字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一般地的连接和电源的连接。
磁环电感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一般使用铁氧体材料制成。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特性,一般在低频时阻抗很小,当信号频率升高磁环表现的阻抗急剧升高。大家都知道,信号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出去,而一般的信号线都是没有屏蔽层的,那么这些信号线就成了很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那么在磁环作用下,使正常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又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通过。
综上所述:在电感值相同条件下,主要看它们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如果只是滤波的话,都是针对信号而言,自然可相互替换;如果是振荡电路,磁环电感与工字电感互换也未尝不可,只是工字电感性能要比磁环耐用一些。

网友A:
要看情况吧

网友B:
磁环效率高。工字型一般都是低频,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效率高。工字型一般都是低频,效率不高,

那磁环与工字在可互换的前提下,他们的成本与之会存在函数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