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AP测频

楼主(2017-07-11):
各位大神,本人想请教一下,如果用DSP2812的T1和T2产生两路相差90度的脉冲,然后用CAP6来测量T1和T2中任意一个的频率都能测到,但是要用T1产生一路PWM波形为何就测不到了,是不是捕获单元的输入一定要是正交脉冲

网友A:
不会  捕获的是上升沿或下降沿      你先看看在没有互补输出时   T1是否有波形输出
如果有 电平匹配  肯定使能捕获到的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T1是有pwm波形输出的,但是通过cap测不出它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T1是有pwm波形输出的,但是通过cap测不出它的频率

找见问题了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见问题了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找到问题了,是没有配置好定时器

网友A:
有机会多分享一下实现过程 或代码

网友B(2017-08-21):
能分享一下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