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哪位大侠帮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7-07-11):
如下图。是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板上的元件。

楼主:
蓝色的,测量 基本是0欧姆。那个 铜线颜色的,已经烧断,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楼主:
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简图,未画出电路板上的电容。

请大家帮看看,那个铜线颜色的,是什么。

楼主:
L1,L2就是顶楼里的那两个

网友A:
铜线颜色的和蓝色的元件应该都是电感。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产品?

网友C:
您画的图就是电感吗,您说的是电感上面铜色的?

网友D:
按图中画的,应该就是电感

网友E:
应该是电感

网友F:
看不太清楚,不过看起来是绕制的,电感可能性比较大,电感量出来基本接近0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产品?

叫 motor vib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中画的,应该就是电感

现在这个 烧了,我怎么选择一个 代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画的图就是电感吗,您说的是电感上面铜色的?

对对。问题是,这个铜色的 已经断路了,我怎么选择一个代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太清楚,不过看起来是绕制的,电感可能性比较大,电感量出来基本接近0木 ...

有什么代换的方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问题是,这个铜色的 已经断路了,我怎么选择一个代换呢?

找一个封装差不多的,uH级电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封装差不多的,uH级电感就可以

3q, 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 烧了,我怎么选择一个 代换呢。

找一个同封装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