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的scia串口接收,重启后,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2017-07-11):
scia串口接收功能,在仿真状态及退出仿真后,一直正常接收串口数据,但只要重启,就不能就收数据了,发送不是影响,请问各位大师,看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没 遇 到 过。用 示*波 器 或 者 逻 辑 分 析 仪 观*察 一 下,看 时 序 有 什 么 改 变

网友B:
这是串口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 遇 到 过。用 示*波 器 或 者 逻 辑 分 析 仪 观*察 一 下,看 时 序 有 什 么 改 变 ...

另一个设备查询命令一直在发,但是TI的2802只要重新烧写,不断电,都一直能接收,只要重新启动,另一个设备查询命令还在发,2802就是收不到数据,还有如果另一设备断电,2802不断电,在上电,2802也是接收不到数据,感觉缓冲区或标志上的问题

楼主:
看看我的配置
    SciaRegs.SCIFFTX.all= 0xE040;                        //SCIA发送寄存器配置:发送缓冲区复位 + 发送缓冲区增强被使能 + 重新启动发送操作 + 清除TXFFINT标志
    SciaRegs.SCIFFRX.all= 0x206b;                        //SCIA接收寄存器配置:接收缓冲区复位  + 清除TXFFINT标志 + RX FIFO接收缓冲区中断使能 +接收11个字节
    SciaRegs.SCIFFRX.bit.RXFFST = 0;                //FIFO缓冲区为空(做个试验,这个位置写入数据,不影响接收,以后要注意)
    SciaRegs.SCIFFRX.bit.RXFFIL = 11;                //FIFO缓冲区一次接收11个字节,最多16个
    SciaRegs.SCIFFCT.all= 0x0;                                //SCIA缓冲区控制寄存器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通讯控制寄存器(1 stop bit、No loopback、No parity、8 char bits,异步模式,空闲线协议)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SCI控制寄存器1:发送使能 + 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SCIRXEMU和SCIRXBUF中

        SciaRegs.SCICTL2.all = 0x0003;                        //SCI控制寄存器2:使能RXRDY/BRKDT中断 + 使能TXRDY中断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 1;                //使能RXRDY/BRKDT中断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 1;        //使能TXRDY中断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波特率控制寄存器:BRR = 15M/(9600*8)-1 = 194(0x00c2)(注意:所谓9600并不是真的9600,而是接近值)
    SciaRegs.SCILBAUD    = 0x00c2;                        //115200=0x000e;9600=0x00c2;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23;                  //SCI控制寄存器1:SW复位 + 发送使能 + 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SCIRXEMU和SCIRXBUF中
        SciaRegs.SCICTL1.bit.RXENA        = 1;                //接收使能
        SciaRegs.SCICTL1.bit.TXENA        = 1;            //发送使能

网友C:
你要确定你的芯片是不是正常启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个设备查询命令一直在发,但是TI的2802只要重新烧写,不断电,都一直能接收,只要重新启动,另一个设 ...

有你说的这种可能,也有可能是时序或者波形改变了

楼主:
感谢版主和各位的帮忙,经查,是硬件问题,控制没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和各位的帮忙,经查,是硬件问题,控制没问题,谢谢

网友D:
都重新复位了吗?

网友D:
重新上电之后试试,数据是否发送成功

网友E:
代码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F:
这个重新复位之后其他的功能正常实现吗?

网友G:
程序的引导有问题吗?

网友H:
CMD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I:
你这是没有下载程序,只是仿真而已。

网友J:
是函数不能执行了吗?

网友J:
是硬件重启吗?

网友K:
这个就是仿真的时候能够使用,下载没有成功。

网友L:
数据接收是否有电平。

网友:
复位之后代码丢失了。

网友E:
看看FLASH存储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F:
建议查看代码的工作问题。

网友G:
建议重新查看你的代码设置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H:
中断函数在哪里执行的?

网友I:
正常来说,需要下载程序才能使用。

网友J:
复位代码会重新执行的。

网友K:
拔掉下载器看看能不能执行

网友L:
使用仪器检测一下是否测到电压信号

网友M:
建议检测存储单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检测存储单元电路。

感谢总监,最后查下来是输入5V信号,对接的STM32是FT模式,所以没问题,但DSP不行,另外不清楚为何烧写程序的状态下,居然没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