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OPA847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使用OPA847数据手册上的电路连法,但是改变了放大的倍数,出来的幅频特性曲线在后面后一个凸出处。如图:

请问可以使用什么方法消除那个凸起处?

网友A:
输入负IN-与运放输出Out之间并联一个几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负IN-与运放输出Out之间并联一个几pF的电容。

解决了,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并联小电容减少了放大器的高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小电容减少了放大器的高频增益。

为什么呢,怎么计算的啊,是看传输特性的零极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怎么计算的啊,是看传输特性的零极点吗?

并联电容后,反馈网络引入了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一般这种情况,零点会提前出现在极点之前,你可以理解为此时提升了相位裕度,但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高频增益,减小了带宽。可以想象一下,高频时候反馈回路的电阻被逐渐短路,极端情况,电阻被完全短掉,此时为单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