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电磁炉电源干扰

楼主(2017-07-11):
做电磁炉的显示板,脱机运行时发现当电磁炉加热时显示板上数码管和LED灯都会以一定频率闪烁,不加热的时候显示无抖动。用示波器看了下显示板电源的波形,发现每20μs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波形,显示板vcc进来到vdd有rc滤波电路,通道2是电磁炉电源板过来的5v,通道1是滤波后的,怀疑是这个原因导致显示抖动,滤波电路也换了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效果也不理想,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规格的MCU啊!你确定能用在电磁炉上吗???? QQ:1968421714。

网友C:
50KHz 频率的干扰,看看是电磁炉的哪个部分用到这个频率?是PWM载波?找到之后,做好滤波隔离即可

网友D:
需要原理图,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原理图,传上来

我把板子离电磁炉底座远点显示就好了,感觉不仅仅是电源上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KHz 频率的干扰,看看是电磁炉的哪个部分用到这个频率?是PWM载波?找到之后,做好滤波隔离即可 ...

有滤波电路,后面改了下电源电压波动在200mv左右,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规格的MCU啊!你确定能用在电磁炉上吗???? QQ:1968421714。

这个是确定的

网友E:
电磁炉需要抗干扰比较强的芯片,不是一般的芯片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