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力载波与传输

楼主(2017-07-11):
电力载波目前通讯的距离都相对较短,调制的频率一般在500KHz以下和1MHz~8MHz之间。有没有研究过的大侠,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大家还都没有接触这样的技术?

网友A:
我一直在用电力线载波模块,你想讨论什么

网友B:
简单的讲,频率越高,同功率传输越近。
电力线的工况很复杂的,没有万能的频点。

楼主(2017-10-30):
传输距离在1KM左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的话可以联系lmfei88@163.com  有机会合作的啊。

网友C:
电力载波通讯现在已实用化,楼主的问题应具体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在1KM左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的话可以联系  有机会合作的啊。

这跟路况有关,一般终端线路做不到,分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