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PCIE接口的多张采集卡连接笔记本电脑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7-07-11):
需要出差给客户演示,所以用台式机就不合适了。
卡主要有非线性编辑,媒体代码转换,音频处理,以及快速的数据存储卡。要求转换速度块。
网上有些转换板,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外观上不行。不能带着零碎组件出差。
哪位有做过这方面的,或者有好的产品推荐。

网友A:
常见的有PCIE转usb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有PCIE转usb 3.0

我看了一些某宝,很多是PCIE转USB3.0的卡,就是把台式机上的PCIE接口转成USB3.0的接口。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对这方便一点都不了解啊?
我现在是要买图中的这种采集卡,然后把这个卡连接到笔记本上。是在工控机上插一张这个卡,再插一张PCIE转USB3.0的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些某宝,很多是PCIE转USB3.0的卡,就是把台式机上的PCIE接口转成USB3.0的接口。不知道我的理解对 ...

没懂你的应用环境。
你的这个数据采集卡是在工控机上用的?
如果工控机不大的话,直接把工控机带现场不可以吗?在现场连接一个显示器或者通过网络远程显示
PCIE转USB3.0的转接卡,一般需要专门的上位机支持的

楼主:
找到了。笔记本通过雷电接口连接一个扩展箱,扩展箱里面可以接3张PCIE卡。这样带个扩展坞带个笔记本就可以直接给客户演示了。东西不大,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