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号的键值是什么?

楼主(2017-07-11):
请大侠赐教:
android 的设备,要搞一个矩阵按键,其它的按键键值都设好了,也能正常发上来,还差一个"#"号,请问一下,这个键值是什么?

代码如下:
static const uint32_t board_matrix_keys[] = {
        // 0 column
        KEY(0, 0, KEY_DOWN),                //SK1 DOWN
        KEY(1, 0, KEY_ENTER),                // SK2 OK
        KEY(2, 0, KEY_LEFT),                // SK3 LEFT
        KEY(3, 0, KEY_F3),                        // SK4 YELLOW F3

        // 1 column
        KEY(0, 1, KEY_F5),                        // SK5  BACKLIGHT F5
        KEY(1, 1, KEY_RIGHT),                //SK6 RIGHT
        KEY(2, 1, KEY_UP),                        // SK7 UP
        KEY(3, 1, KEY_F2),                        // SK8 BLUE F2

        // 2 column
        KEY(0, 2, KEY_0),                //SK9         0
        KEY(1, 2, KEY_8),                // SK10         8
        KEY(2, 2, KEY_5),                // SK11        5
        KEY(3, 2, KEY_2),                // SK12        2

        // 3 column
        KEY(0, 3, KEY_TAB),                                //SK13         TAB
        KEY(1, 3, KEY_RIGHTSHIFT),                // SK14 RIGHTSHIFT
        KEY(2, 3, KEY_SPACE),                        // SK15  SPACE
        KEY(3, 3, KEY_BACKSPACE),                // SK16  BACKSPACE

        // 4 column
        KEY(0, 4, KEY_KPASTERISK),                                // SK17  *
        KEY(1, 4, KEY_7),                                // SK18  7
        KEY(2, 4, KEY_4),                                // SK19  4
        KEY(3, 4, KEY_1),                                // SK20  1

        // 5 column
        KEY(0, 5, KEY_DOT),                                // SK21  #
        KEY(1, 5, KEY_9),                                // SK22  9
        KEY(2, 5, KEY_6),                                // SK23  6
        KEY(3, 5, KEY_3),                                // SK24  3
};

static const struct matrix_keymap_data board_matrix_keymap_data = {
        .keymap                        = board_matrix_keys,
        .keymap_size                = ARRAY_SIZE(board_matrix_keys),
};

这个“KEY_DOT”应该写成什么呢?
请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A:
要先看看你的是什么键盘吧
Android键盘键名和键值列表
https://wenku.baidu.com/view/0c1f8794960590c69ec3765e.html
HID类键盘键值解释
https://wenku.baidu.com/view/cb57957b79563c1ec4da71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