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与Buck电路外围器件参数计算

楼主(2017-07-11):
Boost与Buck电路外围器件参数计算

楼主:
有一个问题,如果是BCM临界状态,纹波电流 △I 应该是 2I ,正常工作应该是电感大于这个算出的感值就可以  CCM模式,考虑裕量的问题的话,最后算出电感值乘1.5倍也行,那这里用20%乘输出电流 用做纹波电流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还有计算纹波电压用的6%输入电压

楼主:
三种模式

楼主:
没大佬来检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