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ic 预放大噪音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
最近转行换工作遇到问题了。原理图如附件,手画的。专业音响器材,MIC预放大接口电路,+48V即所谓幻像电源,用来驱动外接电容麦的。现在的问题,当开或者关48V后接下来10秒内,如果调节后面的增益电位器,会有明显的嚓嚓声音出现,10秒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了。基本的原因,48V开或关会造成通道耦合电容47UF的充电放电,这过程中原本稳定的反馈环节被破坏,运放变成比较器饱和输出了。。。客户不接受这种现象,头大,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降低这种影响,或者缩短影响的时间,比如两三秒?前提是要保证通道的频响和输出不变,头大了,现在已经投板PP了。。。

网友A(2017-07-11):
没见过同类电路,你这个看着可不怎么顺眼。
减47uF;馈电10μF加接地电阻,试试啦。

问楼主,电路中加了那个开关,是为实现产品的什么功能?

网友B:
把那两个10k改1.2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同类电路,你这个看着可不怎么顺眼。
减47uF;馈电10μF加接地电阻,试试啦。

48V幻象电源开关,推动外接电容麦克风的

网友C:
控制电源,不如改成静音,找找静音电路参考?

网友D:
47uF冲放电?  减少为0.47uF  0.1uF试试

网友E:
电容二端各加10K左右的电阻下拉到地。降低等效的RC时间常数。估算下有必要用47UF的大电容吗?低频下限一般为20HZ,输入阻 抗为10K时,隔直电容为0.8UF即可,这是理论估算,实际上可放大1.5倍也就是2UF,稳定时间为3*0.05=0.15S。

网友F:
把那两个10k改1.2K,47U出来最好接一个滤波电路再接小电阻,,后面再接三极管。这样出来效果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