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室外LED屏的方案请教

楼主(2017-07-12):
常见的室外LED屏,比如写着超市、烟酒那种,不是纯灯管的,是LED屏那种,有搞过的朋友吗?请教一下一般都是什么方案做?哪款单片机+什么电路?

网友A:
随便找个LED屏的厂家,看看官网的说明就知道了。LED显示屏的驱动电路都是大同小异,都是74HC138+专用的LED驱动芯片(16路或者8路的输出),单片机的话一般都是M3,再大点的话,主频速度更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LED屏的厂家,看看官网的说明就知道了。LED显示屏的驱动电路都是大同小异,都是74HC138+专用的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