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CC2540板子的功耗?如何设置低功耗工作模式?

楼主(2017-07-12):
自主开板一块CC250为辅助芯片,还有一块主控51单片机的开发板,现在想测试在电池供电情况下,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耗,在网上看到说需要用到示波器,但数据交互时的功耗怎么测?

还有,我想在5分钟没有数据交互时,进入低功耗模式,然后数据来时,又唤醒,有什么方法吗?这里我的数据交互用的是CC2540的串口传输,能实现低功耗吗?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用51单片机还要做低功耗

网友A:
功耗一般都是测量工作电流,你测量一段时间的工作电流就可以。

网友B:
不是使用电流和电压表测量的吗

网友B:
怎么不使用msp430的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使用电流和电压表测量的吗

这个不准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使用电流和电压表测量的吗

芯片TI的产品功耗都非常低,普通的测量无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TI的产品功耗都非常低,普通的测量无法解决的。

那要怎么测量呢?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和电流。

网友D:
如果只是测了功耗,需要去掉其他的外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