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2c无地址状态

楼主(2017-07-12):
我今天在data sheet上注意到,如果从机获得0x88, 0xC8, 0xC0 和0xA0状态后,从机可以切换到无地址模式,自身SLA不会被辨识。如果进入这种状态,从机不再接收主机任何信号或地址。在这种状态,需要复位才能离开这种状态。

这不对吧,在实例程序中,tx 和 rx 要传256次数据,每次传送完数据,还会在发一个stop,这样从机不就进入0xA0,也没见从机复位,不是接着下一笔,又开始了

if(g_u8MstDataLen != 3)
        {
            I2C_SET_DATA(I2C0, g_au8MstTxData[g_u8MstDataLen++]);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CTL_SI);
        }
        else
        {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CTL_STO_SI);
            g_u8MstEndFlag = 1;
        }

楼主:
难道说从机在接受过程中,从机没有进入过0xA0,这不可能

楼主:
今天在测试时,发现示例程序256次传输,我只是改个数字(256-->2),slave就运行不完了。master可以运行结束。因为slave在接收第二次数据之后,进入0XA0会把一各结束标志置1,,所以认为slave没有运行结束。

十分令人不解

网友A:
如果手册真的那么说,肯定就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册真的那么说,肯定就是那么回事。

那怎么复位才好?

网友B:
應該是你的程式,master跟slave沒有說好封包長度。
建議
Master Transmitter Mode Control Flow
Master Receiver Mode Control Flow
Slave Mode Control Flow
這幾個流程參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