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29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7-07-12):
如图所示是我想要达到的输出效果,输出3.2V,一块别人做的板子是正常的,我的输出是6.9V,那估计是哪个部分出错了?我这块就FB和Vout处电压不正常

楼主:
元器件我都换了一遍应该是没问题的,一直以为是焊的不好,可是焊了好几遍都这样,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应是焊接的问题,是QFN 封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焊接的问题,是QFN 封装的吧。

是的 可是都拆了好几遍了,总感觉不会是焊接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是都拆了好几遍了,总感觉不会是焊接问题了吧

让别人帮你焊一块。可能你的焊接手顺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别人帮你焊一块。可能你的焊接手顺有偏差。

用万用表测出1M处电阻是负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感觉分压电阻太大了,用K数量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