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hz遥控器发射接收距离很短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7-12):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发射功率过低,匹配不好,天线太差,接收灵敏度不足,设计有问题等等,需要更多具体信息才好具体分析。

网友B:
发射测测功率频谱仪,,接收测测灵敏度用射频信号源,,,用谁家的芯片,pcb就发给谁家技术,让人家调试好,告诉你参数,然后你贴就是了,,,,

网友C:
什么调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