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恒流充电是用恒流源进行充电吗

楼主(2017-07-12):
电池的恒流充电是用恒流源进行充电吗

网友A:
是的,充电原理:充电器一般采用四段式充电,电瓶电量低时采用恒流充方式,即在恒定电流下充电,此时,控制电路消耗的电能与充电相比占比较小,当电压达到一定值时,转为恒压充电方式,随着电瓶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逐步减少,直到充电电压与电瓶电压相当,此过程中,控制电路的消耗占比是逐渐变大的,所以,就有了四段式、五段式……,就是为了减少无谓的消耗,在恒压充电过程中,再进行恒流充(分段越多,效率越高,控制越复杂),当充电电压与电瓶电压相当时,进入所谓“涓流”充,此时的平衡电压一般设计在电瓶终止充电电压(电瓶额定电压的1.2倍)再加此电流下克服电瓶内阻产生压降的值(不同电瓶有不同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充电原理:充电器一般采用四段式充电,电瓶电量低时采用恒流充方式,即在恒定电流下充电,此时,控制 ...

我同事说,恒流充电和用恒流源充电是二个概念。我看了电池充电芯片的内部原理图,好像也没有用恒流源充电,他们所谓的恒流是用检测电流,调控电压来实现的,而不是用一个恒流源来充电。

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事说,恒流充电和用恒流源充电是二个概念。我看了电池充电芯片的内部原理图,好像也没有用恒流源充电 ...

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手册会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19-02-27):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手册会有详细说明

你没有理解楼主意思,走题了。

网友C:
用恒流器件,恒流源既难造又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