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C正反接问题

楼主(2017-07-12):
想使用USB TYPE-C传输信号,但不想区分正反接,不知如下接法是否可以?
( A2,B11),(A3,B10),( A10,B3),(A11,B2)两两接在一起

网友A:
TYPE-C 本来就不区分正反的 都可以插
建议你哪些不用的也两两对接

网友B(2017-10-18):
错了吧,不能这样接,你两两对接的是高速信号线,要传输5G/10G的数据,信号反射会非常严重的,估计USB3.0的信号是不通了。USB2.0是可以这样接的,但3.0,老老实实用一个Switch芯片来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