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不能识别

楼主(2017-07-12):
用的芯片是CYUSB3014,设计的电路和该芯片开发板用的一致,只是3.0的接口由TYPE B改成了Micro-B,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驱动用开发板试过能识别,应该是安装好了的

网友A:
请问下你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什么信息吗?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设计的缺陷,你可以上传下原理图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什么信息吗?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设计的缺陷,你可以上传下原理图我帮你看 ...

您好,我自己的连接上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扫描不出来,但是官方的开发板可以扫描出来。这个是FX3这一部分的电路,以及官方的电路,基本都是参考官方电路设计的,麻烦您帮忙看下,谢谢!

963.01 KB, 阅读权限: 10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Schematic.pdf

224.3 KB, 阅读权限: 10

楼主:
@cyy401 您好,上次FX3不能识别的问题,原理图我已经上传上去了,可以麻烦抽空帮我看下吗,我这两天又测试了下电源供电,还是没找到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yy401 您好,上次FX3不能识别的问题,原理图我已经上传上去了,可以麻烦抽空帮我看下吗,我这两天 ...

好的,我看下原理图,晚些再回复你

网友A:
Hi,

我看了下原理图,目前没有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建议你:
1.测量下上电后各个power domain是否正常。
2.确认是否为USB boot
3检查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A:
另外,如果方便提供下PCB的话,可以发出来。如果不方便公开,可以根据Cypress的硬件设计指导(AN70707)检查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方便提供下PCB的话,可以发出来。如果不方便公开,可以根据Cypress的硬件设计指导(AN70707) ...

您好,
测试了上电后的各部分供电是正常的。目前测试的情况应该是时钟晶振没有起振,晶振的1,3脚没有按配置输出19.2MHz的时钟。有一个现象是“XTALOUT”“XTALIN”管脚只有0.04V的电平。这个会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PCB这部分我有参照AN70707文档,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测试了上电后的各部分供电是正常的。目前测试的情况应该是时钟晶振没有起振,晶振的1,3脚没有按配 ...

Hi,

根据你测量的结果,晶振的输出是有问题的,建议按照这一方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根据你测量的结果,晶振的输出是有问题的,建议按照这一方面排查。 ...

虽然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谢谢解答~

不客气,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继续回帖。

楼主:
总算发现问题了,是PCB厂在制板的时候,有一块馈通电容器没焊,导致供电存在问题,焊上去就好了。哎,感觉白折腾这么久,先结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算发现问题了,是PCB厂在制板的时候,有一块馈通电容器没焊,导致供电存在问题,焊上去就好了。哎,感觉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