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8688 AIN_nGND引脚接地问题

楼主(2017-07-12):
各位好
最近在调试ADS8688芯片,发现DATASHEET 上说明 AIN_nGND 引脚需要接地。
可是AIN_nP和AIN_nGND引脚对地都有1.5~2.5V的电压,如果我把AIN_nGND接地,会导致在外部信号未接入的情况下,寄存器计算不为0,即对应的1.5~2.5V之间,有以下几点不明白:
1.AIN_nGND是否必须接地?
2.我尝试断开AIN_nGND,此时无外部信号接入的情况下是对的,输入信号和测量值比对也正确,是否有其他隐患?

楼主:
ADS8684的通道0-3是模拟通道,而4-7是NC功能,所以可以是floating or AGND;
而ADS8688的通道0-7是全功能,没有说可以FLOATING;

AIN_nGND如果接地会导致AIN_nP产生一个浮空电压,很奇怪,谁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The devices sample the voltage difference (AIN_nP – AIN_nGND) between the selected analog input channel
and the AIN_nGND pin. The devices allow a ±0.1-V range on the AIN_nGND pin for all analog input channels.
This feature is useful in modular systems where the sensor or signal conditioning block is further away from the
ADC on the board and when a difference in the ground potential of the sensor or signal conditioner from the ADC
ground is possible. In such cases, TI recommends running separate wires from the AIN_nGND pin of the device
to the sensor or signal conditioning ground.

楼主:
h-t-t-p-s://e2e.ti.com/support/data_converters/precision_data_converters/f/73/t/398227?tisearch=e2e-sitesearch&keymatch=ADS8688  (删除https中间的-)
这个芯片是个坑,浮空输入无法为零,TI 的建议如下:
1. 使用外部信号输入检测,判断是否接了外部信号;
2. AIN_nGND接地,在AIN_nP端接下拉电阻,但这会影响输入阻抗,我尝试下拉10K,但是还有0.025V左右的电压偏移。

楼主:
@玄德
您是否有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玄德
您是否有建议?

匆匆下载,没看仔细。

这个管脚是高阻输入端,测它的电压没有意义吧?
只要不影响所施加的信号就行。

至于用法,需要仔细看手册了。
另外看有没有demo板,如果有一般会给出电路图。

网友B:
AIN_nGND是否必须接地,  我觉得应该接地, 或者即使不直接接地, 你也得保证电压差 ±0.3V 以内.
否则会怎么样呢?
   我估计内部可能是相连的, 那么如果你外部不连, 内部的连接会构成地环路, 把数字地噪声引入模拟地.
如果内部不直接连接, 也会有数模信号传递里钳位二极管, 同样把数字地噪声引入模拟地.
所以你外面合理的连接, 可以最大可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2019-02-28):
引用 楼主:
h-t-t-p-s://e2e.ti.com/support/data_converters/precision_data_converters/f/73/t/398227?tisearch=e2e- ...

可以尝试在P和N上分别再接一个1M的电阻到A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