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Jlink在新版keil——5.24a下无法使用

楼主(2017-07-12):
首先,请大家购买正版Jlink。
我用DJlink,出门在外丢失不心疼。
昨天,忘了带usb线,但最新版本的keill已经安装下载完成。
今天一早接入Jlink就弹出如下提示: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support@segger@segger.com and ...  etc.
看的这,第一反应就是segger固件又升级了??
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然后尝试一下驱动的测试。
既然这个问题网上没有应该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个现象。
下载了多个jlink的驱动包,经过多次尝试(略)。
初步确认,通过回溯驱动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可用版本是:V6.12J  也就是V6.14后的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keil的是6.16c
升级驱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升级第三方Keil的驱动。(否则你要手动覆盖)

网友A:
回退旧版本驱动即可。

网友B(2017-08-14):
楼主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是如何解决的?是回溯keil5安装目录下..\ARM\segger的jlink驱动版本还是直接安装V6.12版本驱动包?

楼主:
升级驱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升级第三方Keil的驱动。(否则你要手动覆盖)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1 安装官方驱动,驱动能自动覆盖keil的jlink驱动。
2 不使用自动覆盖,手动拷贝覆盖。

网友C:
好像不灵呀,回到6.12j发现一个新问题,The firmware of the connected J-Link(S/N:xxxxxx) does not support the following memory access。。。
不能仿真呢

网友C:
试过了,4.9和5.10s都可以用,但是会出错,仿真时点退出会死掉。

6.12j试也,不好使,不知道哪没有弄好。

我是直接在 C:\Keil_v5\ARM\Segger 下替换文件 JLinkARM.dll 弄的

网友D(2018-04-03):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4.9和5.10s都可以用,但是会出错,仿真时点退出会死掉。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C(2018-11-01):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嘛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从5.24a之前的版本中复制过来就可以用了。
Jlink V8最后一个可用的版本为jlink6.12j,注意,安装高版本的MDK之后,那个JL2CM3.dll文件也要一起换掉才可以。
JL2CM3.dll最后支持版本为2.99.23.0此文件在MDK5.24a以之前的版本中有。

网友C:
Jlink V8最后一个可用的版本为jlink6.12j,注意,安装高版本的MDK之后,那个JL2CM3.dll文件也要一起换掉才可以。
JL2CM3.dll最后支持版本为2.99.23.0此文件在MDK5.24a以之前的版本中有。

网友E(2019-02-23):
引用 楼主:
升级驱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升级第三方Keil的驱动。(否则你要手动覆盖)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1 安装官方驱动 ...

楼主你好,我安装JLink_Windows_V630的时候,都没有keil的选项,那该怎么升级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级驱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升级第三方Keil的驱动。(否则你要手动覆盖)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1 安装官方驱动 ...

我的keil 是5.20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