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扭扭车直线S型前进

楼主(2017-07-12):
扭扭车正常走直线会出现S型轨迹,不知道如何消除,我该降低高速下的角度误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反馈的。两边轮子的转速一致。 最好是加个陀螺仪,应该有陀螺仪吧。
这样可以测量角度 ...

造成左右转速不一样的是两边踏板不是严格的一个角度

网友B(2017-08-14):
引用 楼主:
造成左右转速不一样的是两边踏板不是严格的一个角度

@xiaofei558008,你也在做平衡车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能不能一起交流一下呢?我QQ:913399088

网友C:
加角度检测好了;
即使2个轮子速度一样,也不一定走完全的直线的;
轮子直径,地面磨差力不一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