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51芯片与50M晶振

楼主(2017-07-12):
此芯片与50M晶振需要什么驱动,我做了程序不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芯片或者程序和晶振不兼容,下面是一段代码,请大神看看哪里写的不对。
void ADF4351_1785M_Init(void)  //50M晶振测试程序
{
        u8 buf[4] = {0,0,0,0};

        ADF_Output_GPIOInit();
//reg5
        buf[3] = 0x00;                                //此处配置固定输出1785M
        buf[2] = 0x58;
        buf[1] = 0x00;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00580005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buf[0] = 0x05;                                //to write Register 5 to set digital lock detector
        WriteToADF4351(4,buf);
//reg4
    buf[3] = 0x00;
        buf[2] = 0x9c;                                //(DB23=1)The signal is taken from the VCO directly;(DB22-20:4H)the RF divider is 16;(DB19-12:50H)R is 80
        buf[1] = 0x80;                                //(DB11=0)VCO powerd up;
    buf[0] = 0x3C;                                //(DB5=1)RF output is enabled;(DB4-3=3H)Output power level is +5dbm
    /f[0] = 0x24;            //RF output is enabled; Output power level is -4dbm
        WriteToADF4351(4,buf);
//reg3
        buf[3] = 0x00;
        buf[2] = 0x00;
        buf[1] = 0x04;                                //(DB14-3:96H)clock divider value is 150.
        buf[0] = 0xB3;
        WriteToADF4351(4,buf);
//reg2
        buf[3] = 0x14;
        buf[2] = 0x00;                                //(DB6=1)set PD polarity is positive;(DB7=1)LDP is 6nS;
        buf[1] = 0x8E;                                //(DB8=0)enable fractional-N digital lock detect;
        buf[0] = 0x42;                                //(DB12-9:7H)set Icp 2.50 mA;
        WriteToADF4351(4,buf);                //(DB23-14:1H)R counter is 1
//reg1
    buf[3] = 0x00;
        buf[2] = 0x00;
        buf[1] = 0x83;                           //(DB14-3:6H)MOD counter is 6;
        buf[0] = 0xe9;                           //(DB26-15:6H)PHASE word is 1,neither the phase resync
        WriteToADF4351(4,buf);           /r the spurious optimization functions are being used
                                                           //(DB27=1)prescaler value is 8/9
//reg0
    buf[3] = 0x00;
        buf[2] = 0x47;
        buf[1] = 0x03;
        buf[0] = 0x60;                                //(DB14-3:0H)FRAC value is 0;
        WriteToADF4351(4,buf);                //(DB30-15:140H)INT value is 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