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做一个呼吸球显示控件

楼主(2017-07-12):
想用labview做一个显示控件,一个随输入变化的呼吸球,球根据输入值大小可以大小变化。
我是新手,求各位大神支招,感激不尽。
Thanks.

网友A:
安装自定义控件设计方法一步一步来,同时需要事先定义包含多少种固定状态,事先准备好素材用于叠加

网友B:
还可以导入一个3D球模型,根据输入值,使用3D图像控件调整缩放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