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 Designer 14高级规则设置,怎么设置为永久性?

楼主(2017-07-12):
Altium Designer 14高级规则设置,每次建PCB时,规则都要重新设置一次,这样好麻烦,有没有方法一次性设置好,后面画PCB都默认使用自已设置的规则呢?

网友A:
修改模板呀

网友B:
我这边用的AD10比较多,现在也很多用AD15了,怎么设置的话,俺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新建一个调整好的PCB之类的文件,之后看图

网友C:
设好规则后可以下载保持输出的,下次用在输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