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求助---没有接大地的系统静电如何防护

楼主(2017-07-12):
最近在做一个马达控制系统,外部电源是一个AC转AC的24V电源。经过DC头接入系统。外壳是塑料的,但是有一个金属的接头(金属只是固定在塑料上,没有电气连接)。当静电打在金属上,系统会死机。
请问,这种没有接大地的系统,怎么样做静电防护?金属接头上要怎么处理?

网友A:
需要考虑静电的泄放回路,端口加防静电器件,一级不够,加两级

楼主:
我也在思考泄放回路的问题,没有外接大地,是不是只能泄放在内部地?

网友B:
你这种好处理,加胶盖、修模具或改金属接头,将它埋深一些,放电枪头接触不到,他们就不测这个项目了。

网友C(2017-09-22):
你参考这个设计试试

网友D:
外壳的缝隙尽量小,同时,最好在电路板下面放大一些的金属板,可以薄一点,提供静电泄放路径!

网友D:
在金属接头上安装一个金属面,防静电效果最好。实在不行,就去掉金属接头,做好外壳的密封,阻断静电进入内部的路径。

网友E(2019-01-24):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这个设计试试

点赞

网友F(2021-11-19):
泄放路径是PCB板的地层与参考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但这样一来,静电电流还是流过GND,如果GND阻抗高就会出现较大地弹导致死机,建议在PCB底下加一块铝板,两者用铜箔低阻抗连接,让静电电流从铝板流回参考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