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4642EN音频编码器

楼主:
这是同一个AK4642EN ,为何接地电阻 一个接在RC中间 ,一个接在RC后端,两者有何区别?那种更好呢?

网友A(2017-07-12):
都可以,没有什么区别,220对比20K很小,可以忽略。哪个合适,可以根据PCB布局走线的便利性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没有什么区别,220对比20K很小,可以忽略。哪个合适,可以根据PCB布局走线的便利性决定。 ...

1uF 电容跟20K接地电阻是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而220电阻放的位置应该是跟匹配有关,貌似可能会影响到音频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uF 电容跟20K接地电阻是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而220电阻放的位置应该是跟匹配有关,貌似可能会影响到音频 ...

理解错误。电容的作用是音频耦合,20K电阻是给耦合电容提供充放电通路的,220欧电阻是平衡电阻,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