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VCC和DVCC的区分

楼主(2017-07-12):
供电电源为3节干电池,为了分开AVCC和DVCC。
看到别人总说:分开供电,这个分开供电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用一个电源驱动2个LDO芯片来分别产生AVCC 和DVCC。  还是要直接要使用2个电源来驱动2个LDO来分别产生AVCC和DVCC?
一个电源一个LDO,产生AVCC,然后通过0欧姆电阻来获取DVCC这种方法又有什么优缺点?
希望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供电电源为3节干电池,为了分开AVCC和DVCC。
看到别人总说:分开供电,这个分开供电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用一个电源驱动2个LDO芯片来分别产生AVCC 和DVCC。  还是要直接要使用2个电源来驱动2个LDO来分别产生AVCC和DVCC?

看到别人总说:分开供电,        别人还说不画泪滴,不大面积覆铜,走了直角的都是垃圾工程师,但HP早期电路板一样都没有,做的东西却很好。

这个分开供电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用一个电源驱动2个LDO芯片来分别产生AVCC 和DVCC。  还是要直接要使用2个电源来驱动2个LDO来分别产生AVCC和DVCC?

都可以算分开供电,一般没必要两个电源,LDO本身就能隔离很大的干扰。

一个电源一个LDO,产生AVCC,然后通过0欧姆电阻来获取DVCC这种方法又有什么优缺点?        0欧电阻几乎不隔离干扰

如果你技术够好,那有一些电路不分开供电也影响不大,关键在于能把供电干扰隔离开就可以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水平不够,那还是先分吧,另外还要注意地线电流的彼此干扰。

网友B:
一般来说 AVCC (VCC) / AGND 是指为模拟电路供电的电源;
DVCC (VDD) / DGND 是指为数字电路供电的电源。

假设两个电源都是 +3.3V,则可以用一个稳压电源来提供电源。
因为是电池供电,效率相对重要,所以首选为 DC-DC 。

在 PCB 布线时,如果空间允许,则
VCC 和 VDD 分开走线,在稳压电源输出的节点处连在一起;
AGND 和 DGND 分开走线,在稳压电源输出的节点处连在一起。
这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供电”的含义。

如果 PCB 空间不允许,则 VCC 和 VDD 可以混合在一起,
但应保证 AGND 和 DGND 单点接地。

由于数字电路的信号通常是高频的方波,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
会对模拟电路造成干扰,因此需要“分开供电”,即单点接地。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和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