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55 采用CCS6.0编译,如何知道各段占用?

楼主(2017-07-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有CCS输出吗?

网友B:
这个不是通过CMD文件配置吗

网友C:
CCS里面有.map文件

网友D: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RAM                   00000200   00000080  00000035  0000004b  RWIX

FLASH               0000f800   000007e0  00000692  0000014e  RWIX

网友E:
.data section 一般指的是程序里面初始化好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F:
真实的代码数量和程序定义变量的数量

网友G:
如何统计各个全局变量的内存占用情况?

网友A:
查看 CCS的窗口。

网友:
CCS6.2超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B:
你在cmd分配这些变量的空间就可以。

网友H:
CCS生成的.map包含在这些数据。

网友C:
在编译完成后有Debug文件夹,里面除了.out文件外还有.map文件

网友D:
console窗口也能显示

网友E:
.map文件里的数值比较靠谱

网友F:
不包括stack的用量,编译器应该不会知道程序运行时需要用多少stack

网友G:
楼主这个统计可以通过map文件查看。

网友I:
查看cmd配置文件和最后生成的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