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 APROM 数据闪存作为EEPROM使用

楼主(2017-07-12):
/*---------------------------------------------------------------------------------------------------------*/
/*                                                                                                    */
/* Copyright(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6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APROM program DATAFLASH as EEPROM wa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bit BIT_TMP;

//-------------------------------------------------------------------------
UINT8 read_APROM_BYTE(UINT16 code *u16_addr)
{
        UINT8 rdata;
        rdata = *u16_addr>>8;
        return rdata;
}
//-------------------------------------------------------------------------

/*****************************************************************************************************************
write_DATAFLASH_BYTE :
user can copy all this subroutine into project, then call this function in main.
******************************************************************************************************************/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unsigned char code *cd_longaddr;
        unsigned char xdata *xd_tmp;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Save APROM data to XRAM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

void main (void)
{
                UINT8 datatemp;
/* -------------------------------------------------------------------------*/
/*  Dataflash use APROM area                                                                                                    */
/*        APROM 0x3800~0x38FF demo as dataflash                                                                                                    */
/* Please use Memory window key in C:0x3800 to check earse result                                          */
/* -------------------------------------------------------------------------*/

//call write byte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1,0x55);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2,0x56);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5,0xaa);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6,0x66);
//call read byte
                datatemp = read_APROM_BYTE(0x3882);
    while(1);
}
//-----------------------------------------------------------------------------------------------------------

网友:
确实可以这样。

网友A:
可以省一个EEPROM的钱。

网友B:
这个功能有助于实现高性价比的方案。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将数据先放在XRAM里呢,直接刷鞋Flash不行吗

@yezi350 :这个写操作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因为他是整页擦除的,所以先保存不用修改的,在擦除后从新写回去。

网友D:
这玩的,都无法理解了。

网友E(2017-12-11):
N76E003 APROM 数据闪存作为EEPROM使用。这个便程我用源码仿真出来,写入的数据读出后都是00.是怎么回事?有验证过吗?

网友F:
我请教下,我用的是官方的EPPROM列程。读存都没问题,但是EEPROM的写入时间太长,导致数码管会出现0的抖动,怎么去解决这方面问题

网友G(2018-01-17):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下,我用的是官方的EPPROM列程。读存都没问题,但是EEPROM的写入时间太长,导致数码管会出现0的抖动 ...

当然会抖动,写EEPROM时总中断都关了

网友H:
问一下,这个对eeprom的地址有什么要求,为什么是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1,0x55);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82,0x56);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5,0xaa);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56,0x66);
其他地址是否可以。还是有工程中要作什么配置吗

网友I:
使用dataflash模拟eeprom,有没有办法下载后不擦除 dataflash所在的区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下,我用的是官方的EPPROM列程。读存都没问题,但是EEPROM的写入时间太长,导致数码管会出现0的抖动 ...

官方这个每次写一个地址 都要把一页(128字节)擦除一次。主要是擦除耗时长。
建议修改下接口,分为擦除一页和编程,每次有数据更新时,先擦除,再将所有新数据依次写入。

断电数据就没了啥情况

网友J:
不擦除,直接编程也可以的

楼主:
是的,不擦除也可以直接覆盖。

网友J(2018-02-24):
请教楼主,为什么单独调用读函数读出来都是FF;写完马上调用读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为什么单独调用读函数读出来都是FF;写完马上调用读就可以呢?

FF代表空白。

网友K:
STC单片机也具备这个功能,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网友L:
最大用到过几k?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将数据先放在XRAM里呢,直接刷鞋Flash不行吗

应该是先保存以前那些不用修改的,然后在擦除后再从新写进去。注意他是整页擦除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官方这个每次写一个地址 都要把一页(128字节)擦除一次。主要是擦除耗时长。
建议修改下接口,分为擦除 ...

每次写一个数据就要擦一整页  其实主要还是对这个不怎么理解  以前没有接触过用Flash作为EEPROM  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每次写一个数据就要擦一整页  其实主要还是对这个不怎么理解  以前没有接触过用Flash作为EEPROM  他到底 ...

Flash的主要操作是擦除(将所有位置1)和编程(将1变为0)。
擦除是按页的,新唐这个003一页是128字节。也就是说最小擦除单位为128字节。
比如我需要保存8字节数据,占用的Flash空间为1页。 当需要写入数据时,要先擦除,再编程。如果该页已经保存了数据,只修改部分数据时,应该把已有数据保存到RAM(可以用数组),修改RAM数据,然后擦除和编程。

网友O:
可以把多余的空间搞出来存储数据

网友P:
如何知道哪些地址可以用?

网友Q(2018-05-11):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擦除也可以直接覆盖。

必须擦除。。。否则,会存在问题,举例子,擦除呢,就是复位,把所有变为1.。。写入呢,只能变为0,但是,无法变为1.。。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原先保存的位有0,如果覆盖写入的时候,变为1,是没办法的,变为1,只能够是擦除。。。不知道你明白了没,如果覆盖可以,那何必要有擦除动作。。。

其实可以把一整页都写完数据了,再一次性擦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必须擦除。。。否则,会存在问题,举例子,擦除呢,就是复位,把所有变为1.。。写入呢,只能变为0,但是 ...

言之有理,多谢。

网友R:
看了大家的回复,比楼主搞的玩意儿有意思多了,谢谢。

网友O(2018-08-13):
如果封装成一个函数就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N76E003 APROM 数据闪存作为EEPROM使用。这个便程我用源码仿真出来,写入的数据读出后都是00.是怎么回事? ...

我也是,您解决了吗

网友T(2019-04-12):
一直想用这个功能但不至于为了省一片AT24C02的,主要是为了省那可怜的两个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