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电路板的功率

楼主(2017-07-12):
如何估算电路板功率,不要通过测量的方式,如果你们觉得没有特别靠谱的计算方法,也可以回答没有,1、截图是网上搜的,靠谱不,
2、另外,芯片功率计算中的核心频率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个公式对所有的芯片都适用吗,那像基准源芯片这种的核心频率选多少,
3、分立元件的功耗是流过它的电流*电压吧,

4、功耗我理解为输入功率减去输出功率,那么一个电路的功率就可以理解为功耗的计算吧。

网友A: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电路的功耗,简单的就是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MCU的功耗、LDO的功耗、运放的功耗、分立元件的功耗,看数据手册,或者欧姆定律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电路的功耗,简单的就是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MCU的功耗、LDO的功耗、运放的功耗 ...

感谢您的回答,
举个例子哈,单片机的参数如下图1,电源为5V,ATmega16的最大功耗为15*5=75mV?像LDO这种电源的输入电流基本上等于输出电流,那么功耗就是按照手册上得到它的输出电流*输入输出电压差,
比如我用到LM2940,输入电压为12V,输出电压为10V,输出电流需要看它后面给负载芯片供电所需的总电流,
我的电路中是运放的供电电流50微安,加上基准源的供电电流3毫安左右,
那么LDO的功率约为(12-10)*3=6mW,运放什么的同理都这样计算,
我这样计算对吗

网友A:
你的算法是错误的,起码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要看你的电源结构了,你有12V输入,10V和5V的LDO电路,如果都是LDO供电,你只要算一下各个功能电路的电流,累加后,乘12V即可。
比如MCU是15mA,参考源是3mA,其它小的电流忽略,就是18mA,功耗就是18*12=216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算法是错误的,起码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要看你的电源结构了,你有12V输入,10V和5V的LDO电路,如果都是 ...

嗷嗷,1、您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图2),只需计算12V输入与最后一级的输出电流之和15+3+0.05≈18mA,那么功率就是12*18mW,
2、而我理解成了,每个功能模块单独计算,比如说12V输入10V输出的LDO的功率为~~~,基准源的功率为~~~,运放为~~,12V输入5V输出的功率为~~,单片机功率为~~,
然后把他们相加,所以这样是错的。
但其实如果这样计算:上面第一个LDO的功率:12V-10V=2V的电压,乘上他总的输出电流3mA,第二个LDO 的功率:12-5=7V,乘上它的输出电流15mA,再计算基准源、运放、单片机,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是过程比上面麻烦一点
我这样算的对吗

网友A:
是的,所以,你画出整个电源结构图,你就明白功耗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