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各位大牛,小弟在MAX471上遇到了些问题

楼主(2017-07-12):
电设的前期训练,我要做一个电流检测的模块,实验室刚好有MAX471,按照器件手册的电路焊了出来,在输出端并联的一个2K的电阻,我他输入一个5V,0.5A,理论上他应该给我输出一个0.5V的电压,但是实测没有输出,电压为0,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把你焊的实物图发来看看
把你的原理图拍个照看看

网友A:
关键在于“我他输入一个5V,0.5A“你是怎么输入的?从芯片的23进 67出?0.5A 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我他输入一个5V,0.5A“你是怎么输入的?从芯片的23进 67出?0.5A 是怎么控制的? ...

感谢您的关注,我想我找到我的问题所在了,我用直流电直接在23和67之间加了一个10V的电压和一个10欧的电阻,电源上显示0.9A,忘记给芯片加GND了,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