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画圈部分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3):
可能是要实现WDT功能吧?
没有脉冲给出就复位。

网友A:
应该用个专门的WDT。
这个电路可能会问题很多。

网友B:
靠,就是个reset这么多元器件

网友C:
硬件看门狗。当P41不输出脉冲信号时。会给一个低电平去复位系统。然后自动拉高。具体的低电平持续时间由C23,R7的时间常数决定。